linux支持的采集卡

楼主(2010-10-19):
最近手头的活是这样的:要把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板卡在linux下给支持起来,相当于做驱动开发,只是初步的只要求是做到基本的IO访问就可以!因此我打算借鉴市场上的采集卡的驱动的做法,但是对采集卡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哪款采集卡比较合适?就是最好简单稳定点的,又公布源码的,相关资料网上很丰富的那种!
补充一下:我要的是不是视屏采集卡,是信号采集卡,就是采集传感器啊什么的发来信号的

网友:
自己写Linux驱动,或者驱动外包出去搞定就好。

网友:
bt8x8 的linux v4l 都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自己不会写,领导给的活,总不能外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信号采集卡啊,就是采集高低电压电平的那种

网友:
简单啊,你用用单片机,连接串口 就可以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信号采集卡啊,就是采集高低电压电平的那种

多少路啊?多快的速度啊?如果速度慢,老王说的办法很好,用单片机串口发,Linux下串口编程都不需要写驱动,直接应用层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有个8个以上的通道吧,采样率的话,最少也得达到100K/s吧!用单片机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