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430 怎样输出写片文件?

楼主(2010-10-19):
IAR FOR 430 怎样输出写片文件? 请教高手,急。

网友:
菜单栏 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选项卡,Format选择other,output选择msp430-txt就可以了。
编译后你可以在\Debug\Exe文件夹中找到xx.txt的文件,该文件可以直接用工具烧录。
如下所示:

IAR For 430 配置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假如你要其他的类型,比如说Bin,那你选择output为inter-standard就行了。

网友(2011-07-04):
果然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