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Ktools连接不上...

楼主(2010-10-19):
连上串口调试板和电脑,电脑显示,怎么连接都连接不上...
看到版上有大大跟我一樣,不過他的問題已解決...
我卻看不出我是哪裡有問題...
懇請各位高手指點...

电脑有抓到装置... (原文件名:?置管理.JPG)

MK tool (原文件名:MK tool.JPG)

settings (原文件名:settings.JPG)

updata (原文件名:updata.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图有错,新手不能修改帖子= =
补一张

电脑有抓到装置... (原文件名:?置管理.JPG)

网友:
先确认 USB转232 的板子是好的
再确认 你的飞控是好的

那把收发反过来?因为飞控发出的数据你在Updata界面上是可以看到才对,现在没有,所以确认一下吧,看飞控有没有数据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试看看先

如果有人有不同看法
也欢迎解答
感谢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1.6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