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VS1053+SD卡+USB播音样板拿到了

楼主(2010-10-19):
最近做了一块MP3的样板,采用LPC2138+VS1053+SD卡+USB,设计兼容,使用LPC2148也可以。主要功能是通过SD卡或者U盘进行播音,看到论坛里很多大侠都有开发MP3的经验,自己也想尝试一把。USB采用了CH375芯片,顺便也看看CH375的使用,方便以后的项目开发。昨天晚上样板刚刚到,龟速焊接中。最近老姐要来上海,做地陪没时间焊接和调试,估计完成要很久拉。等有了照片上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补充说明,调试程序正在请高手编写,偶自己水平不行。

网友:
我这里有LPC2143+VS1003+CH375的代码,要的话在说声,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lpc2143+vs1003+ch375的代码,要的话在说声,我发给你!

我需要,能发给我看看吗?
wzhscj@sina.com

楼主:
我这边已经调试通过了,谢谢3楼的

楼主:
焊接调试完成的播音板,调试好的程序正在整理中,最近两天即可完成。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照片拍的不是很好,主要是相机和技术的问题。目前样板手头有几块,有需要或者探讨问题的请联系我,qq3394288,对了也许qq就不能用拉,改用msn:
bichen66@msn.cn

楼主:
程序整理完成,正在整理说明文档,以及相关的使用工具说明。一直担心的U盘热插拔没有问题,十分高兴。

楼主:
最近一周比较忙,终于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整理完成,程序也最终通过了48小时的连续播音试验,happying。中间的波折和过程实在是难以描述,真是感慨作为开发者的辛苦。

网友:
LPC2148自己不带USB口么?

网友:
LPC2148的USB只能做从机,不能做主机

楼主:
加上CH375B,就可以做主机了,方便从USB盘中读取数据,而且可以采用并行方式,读取速度很快。

网友:
板子好像没有一个按键,怎么控制呀?

楼主:
哦,不需要按键,上电后自动循环检测SD卡和U盘,然后播放首先检测到的存储设备中的节目或歌曲,循环播放。为了方便程序设置,在SD卡或U盘中可放置9首歌曲,歌曲命名为1.mp3-9.mp3,VS1053支持的所有歌曲格式都可以播放,只是要修改歌曲的名字。U盘和SD卡支持热插拔,带电过程中拔下SD卡,插上U盘,就可以继续播放U盘中的歌曲,拔下U盘,插上SD卡,就可以重新播放SD卡中的歌曲。播放歌曲的过程中,LED状态灯流水显示,每秒流水一次。

楼主:
目前没有考虑大家一般在音乐播放过程中经常设置例如下一首、上一首、快进和快退的功能,以后也许会在新的板子上加上。

网友:
现在是不是也没有显示呀?

楼主:
目前没有做显示,呵呵,大家都很厉害哦,一下就看出来了。显示的问题也是下一步的考虑。

网友:
VS1003B和VS1053一样吗?

网友:
下次你做板子如果带液晶和按键,我买一块,或者我用液晶跟你换,12864或者128*128的TFT都行

网友:
另外问一下:你的VS1053的DREQ是接在2138的中断上吗?试过通过中断给VS1053传数据吗?

楼主:
回19楼:vs1053和vs1003的区别不大,主要是对一些音频格式的支持上。而且内部电压好像不大一样,一个是1.8v,一个是2.5v。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回20楼:那要看我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了,最近项目比较紧张,不知道日期。不过TFT液晶屏在考虑中。你的液晶屏可以直接连接LPC2148吗?哪种接口的? 而且发现每次将所有需要的模块做在一块板子上,有些时候调试起来很麻烦,正在琢磨以后分开做呢,方便调试,也方便多种模块的支持。

回21楼:DREQ是接在中断引脚上了,但是我没有使用中断方式,使用的是轮询方式,使用中断也可以,曾经这么做过。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必要,轮询的方式感觉更好一些。

网友:
可以8位并行方式(数据线接DB10~DB17),还可以16位并行(也可能是18位并行,记不清了,我一直用8位方式),和CH375公用模拟的并行总线,我以前用中断方式总是退不出中断

楼主:
一般用的是8位并行吧,CH375的数据线是8位的。8位并行速度已经不错了。我们对ch375的调试也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中断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过估计这样的话,2138的腿不太够了,我用万用版焊过,但万用板毕竟不好看,太乱了,腿不够就把按键复用,3个腿可以控制六个按键

楼主:
恩,我看看资料再说,所以显示我希望是通过SPI接口来连接,需要的引脚会少一些。

网友:
SPI接口的液晶不是太多呀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也同样支持LPC2148。

网友:
你这个不是广告吧:)

楼主:
我们自己做的样板,不多总共有5块,现在测试完成。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有兴趣的也交流一下开发心得。

楼主:
对应该设计的protel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8584Q1HJS2.rar(文件大小:57K) (原文件名:MSStudySch.rar) ,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老的原理图,还是准备即将准备做的?应该是老的吧

楼主:
老的,新的还没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