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2): 铣平工作台垫板

楼主(2010-10-19):
这个范例演示如何将工作台面的垫板铣平。

为何要在工作台上放一张垫板?

    任何的雕刻或钻孔的工作,如果要钻穿工件的话,就推荐使用垫板,否则刀具会直接与铝合金工作台面接触,导致刀具或台面损伤。

    比如雕刻PCB,需钻孔,或PCB很薄,误操作也容易伤害刀具或台面,这种情况最好使用垫板。
    比如为有机玻璃开料, 刀具需要切穿有机玻璃,这种情况也必须使用垫板。

    为塑料盒开孔,由于刀具与工作台面一般有较大的安全距离,这种情况就不需要使用垫板。

为何要铣平垫板才能使用?

    我们的铝合金工作台面的精度很高,生产时甚至可以达到0.01mm的加工精度。由于铝合金的变形,及装配的成品率等原因,出厂的台面精度定为0.1mm。 这个精度对于小型雕刻机是非常高的精度,我们自信是国内的最高加工与装配工艺水平。

    相关的帖子可以参考:我们的0.01mm平整度(刚加工好)的工作平台,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装配好后台面部件的平整部是0.05mm)
                        工作平台的平整精度,是整台雕刻机的精度调校的基准点。我们的雕刻机是如何调校平整精度的?
                        公布录像,证明我们装配中的雕刻机的工作台面整体误差可以做到0.05mm以内

    垫板的表面精度一般不高。将垫板固定在工作台面后, 工件放在垫板上,会导致雕刻机由于垫板的高度误差,影响雕刻的效果。

    所以,垫板在使用前,要求将它的表面铣平。

为何我们推荐铣平整张垫板,而不是只铣中间的一部分?

    如果只铣中间一部分, 会让中间的部分陷进去。 如果工件比陷进去的稍大,就无法使用了。

01. 开始前,先给大家解释几个尺寸上的概念,请看下图:

     红色框:雕刻机的最大行程。 210mm X 160mm, 超过此范围会报警

     黑色框: 垫板的尺寸, 200mm X 150mm

     蓝色框:考虑垫板可能放歪, 或尺寸稍有偏差,设计刀路时四边各预多2mm, 即尺寸为204mm X 154mm

    即我们的垫板的尺寸是200mmX150mm, 我们设计204mmX154mm的刀路文件,这样就能保证铣平面时更加完美。

02. 我画了一张座标图,这个图展示了用6mm的铣刀靠近垫板的下边与左边时, 应该向 mach3 软件输入的座标数值,分别是 Y=-1, X=-1:

03. 打开 ArtCam 8.1,新建文件,输入高度204毫米,宽度154毫米,按“接受”.

04. “助手”中“产生矩形”.

05. 输入如下的参数,按“产生”

06 刀具路径中按“区域清除”.

07 束深度填写0.5,即我们希望铣走0.5的深度,其它参数不用改,按最下面的“增加”刀具

08 选择图中的“End Mill 6mm”刀具,按编辑修改参数

09  注意左边的速率单位是毫米-分,千万不要搞错。右边的参数按图片输入就行,然后按“接受”

10.  会显示刚才的刀具参数,建议不要修改。区域清除策略按缺省的“平行加工”与0度

11. 按“现在”就能生成刀路

12. 这是生成的刀路图。一刀一刀的横向清扫,最后沿四周修一次边

13. 这时在“刀具路径”中会看到最上方有一个“区域清除 End Mill 6 mm”的数据。按经验,要表面更光洁,在垂直方向再清扫一次。所以,我们再点击图中鼠标位置的“区域清除”功能

14. 这一次所有的参数与上一次相同,包括结束深度也是0.5,刀具选6mm, 区域清除策略也是选平行加工,但角度选90度。按最下面的“现在”生产另一组新刀路.

15. 这里看到的刀路图

16.  菜单“刀具路径”中“保存刀具路径”.

17. 将两个“已计算的刀具路”按右箭头移到右边,注意先移的一个先加工。按“保存”

18. 输入保存的文件名,保存类型选“Mach2 mm(*.cnc)”

19. 打开刚才生成的cnc文件,用文本打开即可,看到里面的G代码,它可以直接被 Mach3 软件使用进行雕刻

20. 刚才生成的G代码文件,及 ArtCam 设计文件上传到这里供大家参考。你可以直接下载这段G代码然后在 Mach3 里运行。

21. 打开 Mach3,菜单“文件”,“载入G代码”.

22. 文件类型选 All Files, 选中刚才的G代码文件

23. 可以看到G代码成功装入Mach3左边的窗口,右边的窗口显示运行图.

24.下面进行原点对刀。完成后就可以执行雕刻工作了。 对刀前,先将垫板固定在工作台面上。固定的方法推荐使用雕刻专用的双面胶。
   雕刻专用的双面胶的资料可以参考这里: 原创:雕刻机PCB、双色板固定方案的探讨与研究

在垫板上贴雕刻双面胶,按经验贴2条就行

25. 按图中的位置摆好垫板。如果你不放心是否摆正,可以使用雕刻机的激光线功能

26. 题外话:不要担心双面胶粘性不够,你应该担心它粘得太紧,以后很难取下来。我们摸索的经验是:用两只木质或竹筷子,在图中位置撬。 不要使用金属物以免损坏工作台面

27 . 用 mach3 软件(四个箭头左右移,PgUp,PgDn上下移)将刀具移到刚好与垫板前面的边接触

28 根据前面的坐标计算图,此时Y=-1, 将这个数据输入到 mach3 软件

29.  将刀具移到刚好与垫板左面的边接触

30.  根据前面的坐标计算图,此时X=-1, 将这个数据输入到 mach3 软件

31.  将刀具移到刚好与垫板顶部接触

32. 点击“清零Z”,将Z设置为0,再将刀具稍移高,点击“返回原点”.

33. 刀具会自动移到原点。可以复核一下我们前面的原点是正确设置的。(这一步可以省略,因为运行下面的G代码也会有自动返回原点的指令).

34.  检查一下 Spindle,PC PWM两个开关的位置与图中一致。由G代码自动控制主轴的运停与速度

35.  如果G代码窗口不在第一行,按“返回程序开头”。按“循环开始” 雕刻开始

36. 雕刻开始

37. 碎屑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致于到处都是

38 雕刻继续进行中

39 有一组很壮观的连在一起的屑花

40. 很像雪花覆盖下的树枝

41. 开始进行90度的雕刻

42. 4雕刻工作完成。 mach3 软件显示两次的雕刻总共用了24分钟,即每次铣平工作台面是12分钟

43.使用吸尘机清理现场

44 吸尘机清理不到的地方,使用压缩机吹气

45. 铣平后的工作垫板。有肉眼能看到的横线或竖线,不要紧,用手摸一下,表面其实已经很平整

46.建议每次使用完后,都用吸尘与吹气的方法将雕刻机清理干净

47  如果你没有吸尘机,也没有空气压缩机,建议使用吹气球与刷子

48  吹气球使用示例

49 . 刷子使用示范

---全文完---

网友:
占位观赏

网友:
加入观赏,最近坛子人气直线上升啊,在线2000多人,登录会员600多人了;

JJ发货以后坛子的服务器顶得住不?

网友:
这垫板是什么东东滴。白色的,真漂亮

网友:
个人猜想:
垫板铣平基本同台面误差相匹配,达到一个非常平整的状态;
但如果移动垫板相对台面位置,可能会造成两者误差积累;
所以,在台面上用铅笔标好垫板的位置,每次都让垫板在同样位置上,避免产生新的误差,会效果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猜想:
垫板铣平基本同台面误差相匹配,达到一个非常平整的状态;
但如果移动垫板相对台面位置,可能会造成两者误差积累;
所以,在台面上用铅笔标好垫板的位置,每次都让垫板在同样位置上,避免产生新的误差,会效果好一些。

貌似垫板是用螺丝上到台面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垫板是用螺丝上到台面上的吧
我们会有三种工作台面垫板,其中一种最贵的是使用螺丝固定到台面的。

图中白色的这一种,是使用雕刻双面胶固定。

楼主:
已经完成 ArtCam 部分的编写。

网友:
精彩,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彩,一目了然。
我感觉这样写虽然费点时间,但大家阅读方便,容易抓到重点。

如果用视频,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网友:
其实,视频看得最不清楚,还是图文并茂看得舒服

网友:
学习了,尽管没买阿莫的JJ,不过还是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继续编写 ...

楼主:
写完了。

休息一会,继续编写:雕刻机的精度测试。

网友:
Can you have the cable fully sealed? Or at least have it fully covered on the top side.
It looks like current open-section design would be hard for cleaning.

网友:
漂亮!
由图中想到,是否可以每次雕刻前,扔一堆木屑上去,那样碎屑就不会到处乱飞了:D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n you have the cable fully sealed? or at least have it fully covered on the top side.
it looks like current open-section design would be hard for cleaning.
1 正常的雕刻是不会有这么大的碎屑的。

2. 吸尘器一下就能清理干净。

3. 这不是一台工业机。

4. 我们的下一台速度更快的工业加工定位的机器会是工业级防尘的。

网友:
洗完了就不折下来了吧!! 一折精度就没了

  个人还是看好用亚力克 固定在哪 洗好就不动了  这样~~~最大限度的保证了面的平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洗完了就不折下来了吧!! 一折精度就没了
  个人还是看好用亚力克 固定在哪 洗好就不动了  这样~~~最大限度的保证了面的平 ,
1. 在为塑料开孔时,可能25mm的高度也是很珍贵的,需要拆下垫板。
2. 如果要求不高,下次原位再用雕刻双面胶粘回去就行。
3. 建议每个月铣一次表面。每次铣0.5mm,25mm铣到10mm至少可以用30次。
4. 我们也会有使用高端亚力克材料的工作垫板销售,用螺丝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已经预加工好,不过售价是150元,不是普通用户能接受的。
   (这一款白色的35元,还有一款15元)。
5. 就算是使用亚力克材料,为PCB钻孔时,估计也需要一个月重新铣一次表面。

网友:
好大一块白色豆腐...什么材质...这豆腐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谢谢,终于在这里学到如何对刀。JJ使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障碍了....

网友:
正在学习教程,有个疑问。
27 . 用 mach3 软件(四个箭头左右移,PgUp,PgDn上下移)将刀具移到刚好与垫板前面的边接触

MACH3软件里没见这几个按钮呢,是不是指的是主机上的那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在学习教程,有个疑问。
27 . 用 mach3 软件(四个箭头左右移,pgup,pgdn上下移)将刀具移到刚好与垫板前面的边接触
mach3软件里没见这几个按钮呢,是不是指的是主机上的那几个?

电脑键盘上的。

另:Tab键可弹出一个类似手轮的图标,用 [  ] 调节移动速度。(就算没有手轮的图案时 [ ] 仍有效)。

一般刀尖快到垫板时,要用 [ ] 将速度调节到5%以下,否则一向下移就会撞到垫板,容易断刀。

网友:
电脑键盘上的四个箭头 pgup,pgdn 没有一点反应。怎么才知道软件和JJ连接上了?
设置-》电机调试里也没反应,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脑键盘上的四个箭头 pgup,pgdn 没有一点反应。怎么才知道软件和jj连接上了?
设置-》电机调试里也没反应,奇怪了!
1. 看一下我们控制箱上的 Manul 灯是否亮。如果亮,表示此时由控制箱控制雕刻机。如果不亮,电脑控制。

2. 连上 mach 软件后,观察左下角的软件上的急停键是否在闪动。刚进入软件会闪动的,此时控制箱上的 Manul 键会亮。按一下软件上的急停键不认了,就能用电脑键盘控制雕刻机。

网友:
连上 mach 软件后,左下角的软件上的“紧急复位”键在闪动。控制箱上的 Manul 键亮。按一下软件上的“紧急复位”键后Manul 灯不亮了,是不是就说明连接上了?可是那几个方向键一个没起作用,奇怪了。看来要找另个电脑试试。

网友:
换了台旧的台式电脑后可以用软件移动了,问题出在笔记本上面,网上说会自动降频,不适合MACH3软件,不知真假。

上面步骤:
28 根据前面的坐标计算图,此时Y=-1, 将这个数据输入到 mach3 软件 ,怎么输入Y=-1后移动工作台准备输入X值时Y值又变了呢?试了几回了,按“返回原点”没有回到步骤:
33. 刀具会自动移到原点。可以复核一下我们前面的原点是正确设置的。(这一步可以省略,因为运行下面的G代码也会有自动返回原点的指令).

阿莫能更深入点吗?
万事开头难啊,慢慢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连上 mach 软件后,左下角的软件上的“紧急复位”键在闪动。控制箱上的 manul 键亮。按一下软件上的“紧急复位”键后manul 灯不亮了,是不是就说明连接上了?可是那几个方向键一个没起作用,奇怪了。看来要找另个电脑试试。
笔记本的问题很多。建议你先用台式机试好后,再慢慢的尝试移到笔记本上。

回复 网友F:
28 根据前面的坐标计算图,此时y=-1, 将这个数据输入到 mach3 软件 ,怎么输入y=-1后移动工作台准备输入x值时y值又变了呢?试了几回了,按“返回原点”没有回到步骤:
33. 刀具会自动移到原点。可以复核一下我们前面的原点是正确设置的。(这一步可以省略,因为运行下面的g代码也会有自动返回原点的指令).
输入 Y=-1后按回车已经确定好了Y轴的原点位。你再移动时Y轴的值会变化,不用再理会它。
X轴也是同样的处理。

网友:
铣平工作台面做刀路时,平行加工 0和90度,我各做了一次,但刀路的预览,要不是横,要不时竖向,而不向Aromk教程中的“格子”刀路

教程中的“格子”刀路 (原文件名:ourdev_591161R505XS.jpg)

楼主:
回复 网友G:
铣平工作台面做刀路时,平行加工 0和90度,我各做了一次,但刀路的预览,要不是横,要不时竖向,而不向aromk教程中的“格子”刀路
操作细节没有留意。 我在楼主位有artcam 的源文件,你可以打开看看,跟你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找到原因了,要做两个区域清除的文件,我是照搬教程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到原因了,要做两个区域清除的文件,我是照搬教程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问题
哈,一般来说,无论教程写得多好,都要自己多练习,细心观察。

网友:
是的,我给“小提示”事件都写上,且放在对应的主题内,也可以方便未来初学的网友

网友:
现在可以冼了,但明显经验不足,红线位置开始没把握好,结果往里了一点,冼X方向时最后一刀限位开关顶到了,结果又重新移垫板,对刀重新冼,来回三次才得。我现在是用红色油性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线做标记,是否以后出货也做个标记,免得大家都被这个折腾住了,还没摸索限位后怎么继续冼,只能重新开始,哈哈。

垫板左右两边也要注意位置,要放正中。 (原文件名:ourdev_591047Y938A0.jpg)

网友:
谢谢楼上,不然我肯定也会中招,能描述一下,那条红线离那三个螺孔中心(请指明含半径否)的距离吗?我估计12m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楼上,不然我肯定也会中招,能描述一下,那条红线离那三个螺孔中心(请指明含半径否)的距离吗?我估计12mm左右
严格按照我拍的图片的比例就行。

雕刻前你可以手工移一下到最后看看。 这都是新手需要自己动手的。

另:我们的工作台平的T型槽很方便对位,所以放到中间用肉眼判断已经基本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楼上,不然我肯定也会中招,能描述一下,那条红线离那三个螺孔中心(请指明含半径否)的距离吗?我估计12mm左右

离螺孔边沿(不是中心)3.5MM左右

网友:
请教阿莫及各位:
我们的的机器在工作的中G代码的F值对应的是真实的速度吗?比如:G1 X10 F200对应的是真实的200mm/Min吗?还是说他是一个相对的数值?
还有,对于我们的机器F的有效最大值是多少呢?
还有,G0指令移动的速度受F的控制吗?比如:G0 X100 F300是个有效指令吗?

初学,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基本找到了上面问题的答案
上午翻了很多以前的帖子,了解到:
1.G1 X10 F200就是200mm/Min,是真实的速度.
2.受加工材料及步进电机的限制,F在800以下比较合理。
3.F是个模态量(抄来的名词,啥意思不懂),一段G代码里改变一次F值如果以下不再改变,这F值一直有效,对G0也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我昨晚在家里测试F给到600的时候,速度估计也就只有3mm/Min,看来应该是Mach3设置的问题,下班回家继续试,呵呵...

网友:
自问自答:
1.纠正:G0 是最高速度移动,不受F值限制。
2.一开始速度不对其实是系统优化的问题,mach3中的DriverTest只有96pulse/sec,系统优化后这个值应该在24393——24396之间跳动(在设置为25KHz的时候)。

经验:安装好Mach3后,用Drivertest测试一下,如果数值不对就要找原因,直到这个值正确为止,不然的话mach3肯定不会好好干活(丢步等)。我现在在P3 650的IBM i Series笔记本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阿莫雕刻机。

WinXP系统优化文档我在网上找的:http://www.machsupport.com/downloads/XP_Optimization.txt
全文如下:
(This file has been updated to exclude the least effective items)

NOTE: ***** Before doing ANY optimising, run MAch3 first, odds are you dont need to optimise.
      ***** and before optimising, use msconfig to shut off all Startup Items, then reboot.
            Killing stratup Items fixed 90% of computers having any troubel with MAch3.
            Optimising should NEVER be done priot to knowing a problem exist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ystem Optimization Guide:

0. Install Windows in Standard PC Mode

1. When you see the installation tell you to press F6 (Third 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s) press F5 instead.
2. You will see Press F2 for Automated System Recovery, (DONT press
F2).
3. Right after that you will see a list.
4. Press the UP arrow key to highlight Standard PC.

When installing, make SURE you install all of the most recent drivers
for your
Hardware. This is vital!

6. Disable Automatic Updates

1. Right Click My Computer and select Properties
2. Click Automatic Updates tab.
3. Uncheck Keep my computer updated..
4. Click OK.

7. Disable Remote Assistance

1. Right Click My Computer and select Properties
2. Click Remote tab.
3. Uncheck "Allow Remote Assistance Invitations.".
4. Click OK.

********  NOte ****************************

(The following step shoudl not be done unless all else fails. It is usually only necessary
for laptops that vary their frequency badly, and sometimes fails to help. So skip this unless
everythign else fails to fix any trouble )!!!!!!!!!!!!!!!!!!!!!!!!!

9. Set Computer to Standard PC NOT ACPI PC
NOTE: This is only necessary if you wish to remove ACPI AFTER install.
If you followed step 0,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1. Right Click My Computer and select Properties
2. Click Hardware tab.
3. Click Device Manager Button in the middle.
4. Double click "Computer".
5. Right click on Standard ACPI PC and choose Update Driver.
6. Choose "Install the software from a Specific Location (Advanced)"
7. Click Next.
8. Choose "Don't search. I will choose driver to install."
9. Click Next.
10. Choose "Standard PC" from the listing.
11. Click Next.
12. Click OK.

********************************************

11. Disable Startup Items in Registry

1. Click Start button.
2. Click Run.
3. Type MSCONFIG and press [ENTER].
4. Click Startup tab.
5. Uncheck everything
6. Click OK.
7. Exit MSCONFIG.

12. Disable Startup Program Group Items in Start Menu

1. Right click Start button and choose Open.
2. Double click Programs.
3. Double click Startup.
4. Delete anything you think you don't need.
5. Close window.

16. Set Windows Theme to CLASSIC

1. Right-click on your desktop,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2. Click on Themes tab
3. Set Themes to Windows Classic
4. Hit OK

17. Disable Indexing on all NTFS drives

1. Double click My Computer.
2. Right click on hard drive and choose Properties.
3. On bottom, uncheck "Allow Indexing Service to index this file for
faster searching". 4. Hit OK.

18. Run diskperf -n

1. Click the Start Button.
2. Click Run.
3. Type DISKPERF -N and press [ENTER].

20. Disable MSN Messenger

1. Double click on the Messenger icon in the system tray to open it.
2. Skip thru the internet and sign up stuff, just cancel it.
3. When Messenger loads go to Tools -> Options then Preferences.
4. Uncheck 'Run this program when windows starts'

21. Disable Power Management

1. Right-click on your desktop,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2. Click on the Screen Saver tab.
3. Set Screensaver to None.
4. Press the Power button near the bottom.
5. Set all options to NEVER shut down automatically!

22. Disable Wallpaper

1. Right-click on your desktop,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2. Click on the Desktop tab.
3. Where it says Background, scroll all the way up and choose None.
4. Click OK.

23. Disable System Sounds

1. Click Start Button.
2. Click Settings.
3. Click Control Panel
4. Double click Sounds and Audio Devices.
5. Click Sounds tab.
6. For Sound Scheme, choose "No Sounds".
7. Click OK.

25. Install Programs

Do not install any programs you will not use. Only install programs
that you DEPEND on for what you do on your computer. Keeping things
lean and mean will keep your system fast and stable.

26. Maintain Hard disk

1. Double click on My Computer.
2. Right click on Hard Disk and choose Properties.
3. Click Tools tab.
4. For Error Checking click Check Now. Do before Defrag!
5. Click Defragment Now, AFTER Error Checking completes.
6. Click OK.

网友:
谢谢,一目了然啊。

网友:
红色框:雕刻机的最大行程。 210mm X 160mm

主轴的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工作台面,为什么X,Y的行程只有210mm X 160mm?

楼主:
回复 网友G:
红色框:雕刻机的最大行程。 210mm x 160mm
主轴的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工作台面,为什么x,y的行程只有210mm x 160mm?
主轴的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工作台面? 你手上不是有我们的雕刻机了吧? 试着移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又收到箱子里去了,先上班去,晚上回来试

网友(2010-12-17):
看了几天的教程,今天下午开机试铣垫板,失败了3次,发现 F=600 时,铣刀运动到X轴两端附近容易失步,在Mach3里手动降速后就好了。

手动调整F值 (原文件名:111.png)

还有:雕刻中,发现紧急情况,手动按下紧急按钮后,如何在Mach3里恢复雕刻?我发现如果继续往下执行G代码,可是主轴不会启动;只能返回G代码开头,重新对刀后再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H:
1. AMCNC-01的设计是牺牲速度换取精度(其中一点是使用较大弹力的双螺母弹簧消回差机构)。
   机器磨合好后,一般是能做到F800的。新机我们建议使用F600以下磨合(T型丝杠需要磨合)。

   更详细的问题可以直接电话咨询 kaif_w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

2. 就算是我们的68万元的加工中心,急停后,也无法继续工作。
   急停是不理会任何的情况,立即将机器终止,甚至不考虑刀具是否会损坏(比如刀具正在加工切割,也会立即停止)。

   如果你只是想暂停一下检查,不要使用急停,请使用“暂停”。

网友:
铣平工作台垫板的g-code可否用solidworks+mastercam产生?

网友(2011-09-07):
学习了!!看来我要被迫做的第一件就是它了!

网友:
一直发愁工作台不平 现在好了

网友(2011-12-10):
回复 楼主:

继续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教程精辟全面,很有指导意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做的第一件就是它了!

网友(2012-02-15):
真想自己D一个

网友(2012-06-25):
谢谢阿莫分享,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2013-01-03):
太牛了,专业人才!

网友(2013-05-08):
写的很好,看来入门不难了。你这垫板很贵吗?有适合amcnc-02工作区尺寸的卖吗?264*284*25mm多少钱一块?

网友(2014-04-25):
学习学习,很棒的教程。

网友(2019-07-01):
artcam转换G代码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