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WINAPI读取U盘<物理>扇区,网上GOOGLE到的CreateFile方法只

楼主(2010-10-19):
RT,不知到哪位弄过,提示一下。

网友:
API肯定是不行的,要编写驱动的吧

楼主:
像WINHEX这种工具也可以读物理磁盘及扇区,但没看到它有注入驱动。

网友:
可以读写,有一次调试程序,结果把硬盘的0扇区给写进数据,费了好大功夫才恢复硬盘上的数据

楼主:
LS能说说怎样弄吗?

网友:
CreateFile 读取是一定可以的。
文件名是 "\\.\PhysicalDriveX",C/C++ 为"\\\\.\\PhysicalDriveX",其中 X 为USB硬盘索引值( 0-255 ), 一般只有个系统硬盘,USB硬盘 X 通常为 1。

还有,Windows 块设备读取,最小读取单位必须是一块,硬盘扇区通常位 512 字节,所以必须读取 512 或者 512的倍数字节。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5楼,你的代码你试过吗?

CreateFile是可以读,但是是读到逻辑扇区的数据,但我需要的是物理扇区的数据(例如MBR存放的扇区0)。

我的代码如下,可以正常读到逻辑扇区的数据:
        BYTE *pbReadBuf = new BYTE[512];
        DWORD dwReadCnt=0;
        HANDLE hdnl = CreateFile(_T("\\\\.\\K:"),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SetFilePointer(hdnl, dwSectorIndex*512, NULL, FILE_BEGIN); //测试时dwSectorIndex=0.
        ReadFile(hdnl, pbReadBuf , 512, &dwReadCnt, NULL);

K:是指U盘盘符。。我不知道你那个“PhysicalDriveX”在那里有说明的?反正我试了,这个写法是不能创建到有效句柄的,X=0,1,2,3我都试了。

用WinHEX的“TOOL”->"Open Disk”可以分别打开逻辑磁盘或者物理磁盘,通过查看可以确认我读到的是逻辑磁盘的0扇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试过,快10年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不能创建有效句柄,最通常原因为没有权限,或者设备被独占打开,要不设备不存在。
如果你有仔细看一下MSDN关于CreateFile的说明,就不会说“我不知道你那个“PhysicalDriveX”在那里有说明的?”。

也可以将GetLastError 的值输入到vc工具error lookup 中可以查找出错的原因。

楼主:
谢谢treeyan的帮助,弄好了。我装的是VS2005,而且还装了WINCE6.0,MSDN里的内容被改了,这个跟网络版的MSDN内容不一样,在我的MSDN里是没有提到PhysicalDriveX这个东西的,而是“The lpFileName string should be of the form DSKx: to open the hard disk x. Hard disk numbers start at one. For example, DSK2: obtains a handle to the second physical drive on the user's computer.
”这样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