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 GPRS连接成功后,如何监控MC52i 模块的工作状态呢? 当 掉线 单片机可以知道, 然后

楼主(2010-10-19):
GPRS 通讯模块MC55 在使用时,需要进行通讯模块的初始化设置,校验用户名和密码,设置TCP/IP 的地址与端口等。初始化时, 需要MCU 通过串行口按顺序给模块发送以下AT 指令,设置模块及网络工作参数。

at^sics=0,conType,GPRS0     // 设置GPRS 工作模式

at^sics=0,user,cm           // 用户名称

        at^sics=0,passwd,gprs       // 密码

        at^sics=0,apn,cmnet         // 网络接入点名称

at^siss=1,srvType,socket    // 设置服务类型为socket

        at^siss=1,conId,0           //I.D.

        at^siss=1,address,"socktcp://219.238.229.74:3000" // 设置服务器地址及端口

at^siso=1 // 打开端口,开始工作

如上面所示为连接过程,
mc52i GPRS连接成功后,如何监控MC52i 模块的工作状态呢? 当 掉线 单片机可以知道, 然后 单片机 可以 控制 其按 上面流程 重新连接

网友:
软件上用心跳,硬件上检测DC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