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的一处印刷错误(似乎)

楼主(2010-10-19):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2010第四次印刷) P185, 19行 错误:(3)说明time_to_buffer()的功能, 似乎应改为:(3)说明time_to_disbuffer()的功能, 不知对否。 书中例6.5代码写的函数都是:time_to_dis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2010第四次印刷) p185, 19行 错误:(3)说明time_to_buffer()的功能, 似乎应改为:(3)说明time_to_disbuffer()的功能, 不知对否。 书中例6.5代码写的函数都是:time_to_disbuffer();

不是“似乎”,的确应该为time_to_disbuffer()。

本书自07年10月出版,3年内已经加引4次,达到1.4W册。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以及个人,逐步转向从AVR开始入门学习单片机系统了。

    在8位机系统中,AVR的性能和特点基本含盖了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没有落后。因此,从新手起步开始,学习掌握AVR是最合适的选择之一。同时AVR已经有10几年的市场推广,应用参考资料和参考书也非常多,这些都是新的8位机所不具备的。

    另外,尽管32位的单片机,比如M051,已经开始抢占8位机的地盘,价格已经与8位机相同,但作为新手起步去掌握它,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具体请看我在ATMEL公司举办的2010年大学年会上的发言,欢迎大家拍砖。

    由于《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的销售情况不错,北航出版社意见是否能再版(当然是与同类型教课书比较了,这里面也有本站支持和广大网友支持的功劳,作者表示感谢)。

    目前正在准备该书再版的相关工作,欢迎看过本书的读者继续提出您的建议和指出错误。以便把再版的书做好。

网友:
对您的多功能开发板提点建议,
1.电阻粗看都是精密金属膜电阻,一般情况,用普通精度的碳膜电阻就好。
2.板子上都用的是插件的零件,建议使用贴片零件,还可以缩小板子。

关于开发语言,倾向GCC,更容易跟ARM衔接吧。

网友:
1.这是阿莫的功劳,老大做事总是要做到最好。

2。这个是学习实验板,大一点容易操作,坏了也容易修,电路也看的清楚。用途不同。

3。关于语言,各有优点。CVAVR容易上手,适合初学,同时面向硬件和低层增加了很多的内部库函数,适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