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疑问:听朋友说,用方波控制的无刷电机,都是比较老的了。目前最新的都用正弦波控制

楼主(2010-10-19):
一个做伺服系统的朋友说,用方波控制的无刷电机,都是比较老的了。目前最新的都用正弦波控制。用正弦波控制的电机效率要高一些。

在百度上用“无刷电机 正弦波控制”搜索,可以搜索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有没有和方波控制的电机类的对比呢

网友:
正弦波控制应该是用于精确位置伺服的场合,而且需要频响极高的电流反馈,这块电路比较复杂。我们的小飞机只要电机有蛮力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精确吧?

网友:
永磁无刷电机的控制,正弦波和方波控制是各有用途的。  正弦波控制,效率更好, 方波控制功率更高。
方波控制转矩振动比正弦波大,就是说没有没有正弦波移定。
正弦波控制显然不能用单片机做,难产生合适的SPWM(当然不是绝对的),所以成本就高于方波驱动器。

虽说方波控制老,但还是大有用途和技术含量的。别看淡了,里面的水还是挺深的。

楼主:
嗯,学习了。非常感谢两位大拿呀

网友:
电机的问题属于跑起来是个难点,跨过这个入门的障碍后,性能是能让人研究N久的,特别是转矩特性啊,电流特性啊,磁场这类。都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研究

网友:
正弦波对噪声很有作用,特别在家电空调等方面。

网友:
别的不明白,但电动车用的是方波,

网友:
我晕倒...........

永磁无刷电机,方波驱动比正玄波驱动;效率高.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正玄波驱动比方波驱动,产生的干拢要小.

正玄波在力矩控制方面比方波灵活N多倍.

在电机应用有两个大方向: 1. 电机传动(追求高频率,节能省电).   2.电机控制(位置,速度,力矩等物理量精确控制)

无刷直流电机, 方波驱动,在电机传动方面表现优越.   正玄波在电机控制方面有过人之处.

分清自己的电机应用场合,再选合适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增强型的51核的单片机已经能做到产生SVPWM,所以电机控制芯片的发展是日新月异了。

网友:
无传感的正弦波还是比较难搞的,最近就在研究这玩意,基本都是矢量控制的内容了。增强型似乎有点困难。

网友(2011-10-14):
变频器不是都用DSP搞的么

网友:
LZ:方波驱动比正玄波驱动;效率高
正玄波驱动在噪音,干扰等方面比正玄波好!
用在不同场合,且正玄波控制目前价格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