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43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0-10-19):
HMC5843的磁场分辨率为7毫高斯,属于比较低的了,他的精度可以多少呢,可以由分辨率算出来么?我感觉不可以,手册里有没写,难道要找一个准确的罗盘进行对比?
如果要对比的话,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准确的方位信息呢?

网友:
HMC5843是针对消费类民用市场如便携式指南针,智能手机,航模等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适用。精度可以做到1~2度。
09年HONEYWELL有出一款替代品:HMC5883L,性能一样,价格更便宜。有兴趣可以看看附件资料。

网友(2011-07-27):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让HMC5843达到那么高的精度啊?我的存在严重的磁场飘逸现象,我在一个地方测量输出一个数值,然后旁边放一下磁铁,再把此帖拿走,再测出来的数据跟上面测的差别很大?如何解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