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xilinx fpga(Sp3/Sp6) + ARM9的开发板吗?

楼主(2010-10-19):
如题,感觉fpga + arm可以做很多东西,但却没有这方面的开发板,因为学过XILINX FPGA,如果有这种开发板想学习学习

楼主:
没有找到,不知道哪位兄台可以做呀,有的通知我一声,算一个

网友:
http://www.ourdev.com.cn/viewthread.php?tid=1936&extra=page%3D1   看这个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合众达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om.cn/viewthread.php?tid=1936&extra=page%3d1   看这个行不!!!

谢谢二位, 不过我想要的是在一块板子上的,可以包括这两个核心芯片的,这样可以学习一下ARM与fpga怎么通讯?

网友:
ARM+FPGA实际产品用的不少。开发板可能同时懂ARM和FPGA的不多,所以没啥人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m+fpga实际产品用的不少。开发板可能同时懂arm和fpga的不多,所以没啥人做吧。

有同感

网友:
我们有,不过不是开发板,是工控板

网友:
做过ARM7 和FPGA

网友:
通常ARM9跑系统,是软件开发,FPGA是硬件开发,合在一起需要一个全能的人开发(一个板子不能同时给两个人用)。人才太难找

网友:
我们是这样实现的:FPGA对客户是不透明的.客户只需要在ARM下开发就可以了,需要的功能,例如ADC接口,串口等,我们给客户在
Linux下做好软件接口,从上层直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是这样实现的:fpga对客户是不透明的.客户只需要在arm下开发就可以了,需要的功能,例如adc接口,串口等,我们给客户在
linux下做好软件接口,从上层直接调用.

fpga对客户是不透明的? 即使想买一块你们的板子,FPGA这块也不能自已学习,

fpga对客户是不透明的? 哪就是回复【8楼】yu_wen
做过arm7 和fpga

按9楼的观点:人才!

回复 网友E:
通常arm9跑系统,是软件开发,fpga是硬件开发,合在一起需要一个全能的人开发(一个板子不能同时给两个人用)。人才太难找

要是我也学精这两个东东,呵呵...

网友:
我现在打算做个板子验证一下我的思路:
CPU:PPC440EP @ 533MHz
FPGA: XC3S500E
FPGA和CPU之间通过PCI总线通信,FPGA内用Wishbone总线扩展外设。

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如果精力够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打算做个板子验证一下我的思路:
cpu:ppc440ep @ 533mhz
fpga: xc3s500e
fpga和cpu之间通过pci总线通信,fpga内用wishbone总线扩展外设。
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如果精力够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支持!!!

PowerPC,有硬浮点处理功能?

将来不会太贵就行

网友:
我们的板子,按照设计是用在现场,直接面向应用,不是用来学习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打算做个板子验证一下我的思路:
cpu:ppc440ep @ 533mhz
fpga: xc3s500e
fpga和cpu之间通过pci总线通信,fpga内用wishbone总线扩展外设。
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如果精力够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思路很好,不过要花的钱不少。我做了OPENOMAP,自己投入有几万块了,没有赚一分钱。你这个东西肯定比我的还要费钱。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你想烧钱,没有人怪你.你说的那个东西,如果想做好,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5W CNY的投入.

网友:
1、我不是做产品,只是验证思路,但是时间还是和老王说的一样,没有一年是下不来的。
2、PPC和FPGA这些元器件手头都有,大概有10几套左右,这可以省掉一笔钱。
   主要是制版费、焊接和精力付出。
3、用PPC做过几个产品了,用的都是PPC405EP。这次想升级一下CPU,熟悉一下PPC440EP或者MPC8377。

网友:
初步考虑做成一块EPIC规格的4寸板,6层板,2个以太网,4串口,加上一个PCI-104的扩展。
先用ALLEGRO摆上主要器件看看,空间是否够。

网友:
回复 网友F:
1、我不是做产品,只是验证思路,但是时间还是和老王说的一样,没有一年是下不来的。
2、ppc和fpga这些元器件手头都有,大概有10几套左右,这可以省掉一笔钱。
   主要是制版费、焊接和精力付出。
3、用ppc做过几个产品了,用的都是ppc405ep。这次想升级一下cpu,熟悉一下ppc440ep或者mpc8377。

恩,不错,鼓励一下,PPC405GP在十年前还属于IBM的时候玩过。后来MPC8XX, MPC82XX, MPC83XX都玩过。如果你没有PPC的芯片,我建议你玩MPC85XX+FPGA,这样的高端平台实用性大了很多。不过既然你有芯片,那就继续吧。

BTW,俺现在转战ARM和软核了,PPC不看好:-D

楼主:
----------------------------------------------------------------------

1.按老王的意思如果要投入这么多,建议在验证思路的同时,还是做一些产品上的功能规化,说不定会有一些意外收获,呵呵
2.powpc本人没有用过,不知道到ARM区别有多大,只略用过ep9315,s3c2410,不深入,建议fpga +arm是因为xilinx 7 系列估计会加一入A8或A9,可能会有一些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少走弯路,当然V2和V5里面也有ppc,好像市场不是很火,

如果zlei想做这个,本人愿意出力(不足的地方只要不见笑就行),也可学一下cpu和fpga的组合.

网友:
我已经在坛子里发过两次帖子,提议弄ARM+FPGA的板子做工控,没人理。
ARM7+CycloneII,
ARM9+CycloneII,
ARM11+CycloneIII.
......

网友:
我给个截图吧,今年,年底能够看到这个板.AT91SAM9G20+EP3C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年,年底能够看到这个板.at91sam9g20+ep3c10

漂亮,期待中.....

更期待zlei能有下文.

网友:
我做过arm 7+CPLD做的信号发生器
低端
不过原理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从应用来说

网友:
已经在做芯片选型了,反正是自己学习用的一块板子,不急,慢慢来。

初步确定:

电源芯片 TPS54331 3A DC/DC 手头刚好有
DDR端接LDO TPS51100
DDR内存   MT46V32M16
Flash     S29GL256 + SST39VF040
SATA芯片 SiI3114
USBHOST  VT6212L
以太网PHY  DP83640

网友:
以太网phy打算采用DP83640,可以支持IEEE1588对时,对我们做电力61850应用的很有吸引力。

不知这片子好不好买?

楼主:
对选型是一摸黑,没有一点经验,知道的都是开发板上的,帮不上忙,

回复 网友F:
以太网phy打算采用dp83640,可以支持ieee1588对时,对我们做电力61850应用的很有吸引力。
不知这片子好不好买?

如果要的不是很多,估计在华强北是可以搞的,好长时间没有去了

楼主:
dp83640 和88E1111-RCJ1区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