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中一个附加的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10-19):
在书的107页,上面说附加的保护电路工作后会导致输出晶体管截止,

但是这样的话Tr8、Tr9怎么得到基级的导通偏压呢,而且图上画的保护晶体管导通后的电流流动对不对哦?

完全想不通,理解不了,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
补个图。。。。

附图 (原文件名:pic-117.JPG)

网友:
书上说的很详细,是过流保护,过流才工作。

楼主:
我知道是过流保护,书上讲的保护生效后会导致输出晶体管截止,这个时候进行过流保护的Tr8、Tr9怎么获得基级偏压的?

而且这张图画的意思是发生过流的时候Tr8、Tr9都会导通,这个我也不理解,应该一次只会导通一个吧?

网友:
流过Re的电流达到一定值时,Re上的压降超过晶体管Tr8,Tr9的导通电压,饱和钳制Tr1,Tr2的的基极电压,限制电流的进一步增大。

楼主:
我自己考虑的也是这种方式只能限制流过Re上的电流进一步增加,而书上讲的是说会导致输出晶体管截止(这里我的理解是说的是Tr3、Tr4、Tr5、Tr6),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实现限流的话,根本不会有晶体管截止吧?这个图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请大家继续讨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翻译出的问题啊,本人菜鸟,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顶。。。。。。没人回啊

网友:
【4楼】 exploer
Re上的压降超过晶体管Tr8,Tr9的导通电压,饱和钳制Tr1,Tr2的的基极电压,
-----------------------------

导致输出晶体管截止;Re上的压降下降后输出晶体管又工作,如此往复,也就是饱和钳制Tr1,Tr2的的基极电压。

楼主:
输出晶体管截止,Tr8、Tr9是通的不?

Tr8、Tr9如果是通的,它们的基级导通电压又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