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遍:充电电池的普级资料 《电池使用基本常识和术语》

楼主(2010-10-19):
电池使用基本常识和术语

1、什么是1C充电电流?
  例如一节5号镍氢电池的电容量为1200mAH,而另一节则为1600mAH。我们把一节电池的电容量称为1C,可见1C只是一个逻辑概念,同样的1C并不相等,1C充电电流可以是1200mA,也可以是1600mA。
  2、什么是快速充电?
  充电电流大于0.2C,小于0.8C则是快速充电。
  3、什么是慢速充电?
  充电电流在0.1C-0.2C之间时,我们称为慢速充电。
  4、什么是涓流充电?
  充电电流小于0.1C时,我们称为涓流充电。
  5、什么是超高速充电?
  充电电流大于0.8C时,我们称之为超高速充电。
  6、什么是恒流充电方式?
  恒流充电法是保持充电电流强度不变的充电方法。
  恒流充电器通常使用慢速充电电流。
   对充电时间的计算有个简单的公式:Hour=1.5C/充电电流。例如:对1200mAH的电池充电,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为150mA,则时间为 1800mAH/150mA等于12小时。当然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计算出正好的时间,我们可以挑离得最近的半小时以方便记时。例如:充电器的电流为 160mA,对1400mAH的电池充电,则时间为2100mAH/160mA约为13小时,而不用计算到分。

什么是快速自动充电方式?
  通常所使用的是余弦法充电,也就是说并非用恒定的大电流充电,而是像余弦波那样电流强度随之变化,这样能缓解热量的积聚,从而将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8、什么是脉冲式充电法?
  脉冲充电方式首先是用脉冲电流对电池充电,然后让电池停充一段时间,如此循环。
  9、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大不大?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到快速充电甚至超高速充电,充电电流有时可以达到2C或更高。
  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生的高热。
  10、如何解决大电流充电过程中的发热问题(过温保护)?
  过高的温度对充电电池是有害的,在慢速恒流充电器中,由于是慢速充电,产生的热量在可控制范围内,因此并不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但在快速自动充电器中,采用快充电流就会产生更高的温度。
  因此目前市场上的快速自动充电器都采用了各种方法来降低充电时的温度,通常所使用的是余弦法。一些充电器甚至加装散热风扇来解决发热问题。
  11、超高速充电器如何进行过热保护?
   由于超高速充电器需要极大的充电电流,有些甚至使用了2C-3C的充电电流,其发热问题尤为严重,仅仅采用余弦波充电还不够,因此这类充电器很多都采用在一个余弦波后插入一个很短暂的放电这种方法。这种做法可以缓解由于反电势消耗充电电流所产生的热量积累,从而进一步控制温度。
  12、什么是-△V保护?
   使用快速充电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充电时间到了之后如果忘记停止充电,对电池的伤害要远大于慢速恒流充电器过充产生的伤害。因此为了解决过充问题,快速充电器一般都采用了比如-△V保护等方法来判断电池是否接近充满,这些充电器都使用了控制电路或者IC芯片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电池接近充满时,控制电路会自动转入涓流充电模式,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采用涓流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其一如前所述,涓流充电能将电池充的很满,其次就是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因此

进行充电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其一如前所述,涓流充电能将电池充的很满,其次就是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因此使用这类充电器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用再去计算时间。

  13、常见的充电控制方式有哪些?
  为避免电池过充,需要在必要时对充电过程或在充电完成时予以控制或终止。常见的充电控制方法有以下六种:
  1)时间控制:
  通过设置一定的充电时间来控制充电终点,一般按照充入120%~150%电池标称容量所需的对应时间来控制。标准充电一般采用时间控制方式,比如按照IEC标准测试电池容量时即采用0.1C充电16小时的方法。

  2)-△V控制:
  当电池充满电时,电池电压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电压会下降。当电压下降一定的值时,终止充电。

  3)峰值电压控制:
  通过检测电池的电压来判断充电的终点,当电压达到峰值时,终止充电。

  4)温度控制: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温度会逐渐升高。充满电时,电池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的差值会达到最大。当差值最大时停止充电。

  5)dT/dt控制:
  通过检测电池温度相对于充电时间的变化率来判断充电的终点。

  6)TCO控制:
当电池温度升高一定数值时停止充电。

  充电电池的种类
  镍镉电池(Ni-Cd)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耐过充能力较强。

  镍氢电池(Ni-Mh)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1000次
  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备注:目前最高容量是2100mAh左右。

  锂离子电池(Li-lon)
  电压:3.6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重量比镍氢电池轻30%~40%,容量高出镍氢电池60%以上。但是不耐过充,如果过充会造成温度过高而破坏结构=>爆炸。

  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
  电压:3.7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锂电的改良型,没有电池液,而改用聚合物电解质,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比锂电池稳定。

  铅酸电池(Sealed)
  电压:2V
  使用寿命为:200~300次
  放电温度为: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就是一般车用电瓶(它是以6个2V串联成12V的),免加水的电池使用寿命长达10年,但体积和重量是最大的。

  电池充电的名词解释
  充电率(C-rate)
  C是Capacity的第一个字母,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时电流的大小数值。
  例如:充电电池的额定容量为1100mAh时,即表示以1100mAh(1C)放电时间可持续1小时,如以200mA(0.2C)放电时间可持续5小时,充电也可按此对照计算。

  终止电压(Cut-off discharge voltage)
  指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到电池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作电压值。
根据不同的电池类型及不同的放电条件,对电池的容量和寿命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规定的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也不相同。

  开路电压(Open circuit voltage OCV)
  电池不放电时,电池两极之间的电位差被称为开路电压。
  电池的开路电压,会依电池正、负极与电解液的材料而异,如果电池正、负极的材料完全一样,那么不管电池的体积有多大,几何结构如何变化,起开路电压都一样的。

  放电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电池放出的容量占其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放电深度。
  放电深度的高低和二次电池的充电寿命有很深的关系,当二次电池的放电深度越深,其充电寿命就越短,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避免深度放电。

  过放电(Over discharge)
  电池若是在放电过程中,超过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值,还继续放电时就可能会造成电池内压升高,正、负极活性物质的可逆性遭到损坏,使电池的容量产生明显减少。

  过充电(Over charge)
  电池在充电时,在达到充满状态后,若还继续充电,可能导致电池内压升高、电池变形、漏夜等情况发生,电池的性能也会显著降低和损坏。

  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
  电池的平均单位体积或质量所释放出的电能。
  一般在相同体积下,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镍镉电池的2.5倍,是镍氢电池的1.8倍,因此在电池容量相等的情况下,锂离子电池就会比镍镉、镍氢电池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自我放电(Self discharge)
  电池不管在有无被使用的状态下,由于各种原因,都会引起其电量损失的现象。
  若是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锂离子电池自我放电约是1%-2%、镍氢电池自我放电约3%-5%。

  充电循环寿命(Cycle life)
  充电电池在反复充放电使用下,电池容量回逐渐下降到初期容量的60%-80%。

  记忆效应(Memory effect)
  在电池充放电过程中,会在电池极板上产生许多小气泡,时间一久,这些气泡会减少电池极板的面积,也间接影响电池的容量。

  充电电池的充放电的基本要求
  新买的充电电池要充电8-12小时?

  不论任何电池都有自我放电的特性,所以当新充电电池到你手中时,这中间可能充电电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自我放电了。这就是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原料已经历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出现“钝化”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化学反应,提供足够的电压。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使用充电电池时,一定要将充电电池充满,让电压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事实上,如果你的充电电池长时间没有使用,也一样会产生这种“钝化”现象,而且情况会更严重。最好能对充电电池进行3次充放电的过 程,将有助充电电池的活化作用。让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可以充分发挥应有的效果(镍镉电池)。有时新购买的充电电池,放进充电器的时候,会在还没充饱电之前充电器就停止充电了。当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只要将充电电池移开充电器,然后在放进充电器继续充电。这对于新充电电池是很正常的现象,不是你购买到不良的充电电池(镍氢、锂离子电池)。一般来说对充电的时间不能太久,最多12小时就足够,如果一旦过度充电就会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坏。

  如何计算充电时间?
  充电时间(小时)=充电电池容量(mAh)/充电电流(mA)*1.5的系数
  假如你用1600mAh的充电电池,充电器用400mA的电流充电,则充电时间为:1600/400*1.5=6小时(注意:这种方法不适用新购买或长期未使用的充电电池)

  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其实也是有记忆效应,使用起来真的不用放电吗?
  其实上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是十分轻微的,并不值得我们去注意它。
   (请注意看到这里时,就不要利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对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动作,尤其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由于本身的材质因数,并不允许电池本身能够承受充电器的强制放电。如果你硬要对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最终将导致电池损坏。)另外,你使用需放电的镍镉充电电池,那么建议你,不论使用电池的次数是否频繁,最好每隔两、三个月左右就对镍镉充电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这样可以确保镍镉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对电池的影响减到最低状态。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2、什么是快速充电?
  充电电流大于0.2C,小于0.8C则是快速充电。
  3、什么是慢速充电?
  充电电流在0.1C-0.2C之间时,我们称为慢速充电。
  4、什么是涓流充电?
  充电电流小于0.1C时,我们称为涓流充电。
  5、什么是超高速充电?
  充电电流大于0.8C时,我们称之为超高速充电。
  6、什么是恒流充电方式?
  恒流充电法是保持充电电流强度不变的充电方法。
  恒流充电器通常使用慢速充电电流。
   对充电时间的计算有个简单的公式:Hour=1.5C/充电电流。例如:对1200mAH的电池充电,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为150mA,则时间为 1800mAH/150mA等于12小时。当然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计算出正好的时间,我们可以挑离得最近的半小时以方便记时。例如:充电器的电流为 160mA,对1400mAH的电池充电,则时间为2100mAH/160mA约为13小时,而不用计算到分。

什么是快速自动充电方式?
  通常所使用的是余弦法充电,也就是说并非用恒定的大电流充电,而是像余弦波那样电流强度随之变化,这样能缓解热量的积聚,从而将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8、什么是脉冲式充电法?
  脉冲充电方式首先是用脉冲电流对电池充电,然后让电池停充一段时间,如此循环。
  9、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大不大?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到快速充电甚至超高速充电,充电电流有时可以达到2C或更高。
  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生的高热。
  10、如何解决大电流充电过程中的发热问题(过温保护)?
  过高的温度对充电电池是有害的,在慢速恒流充电器中,由于是慢速充电,产生的热量在可控制范围内,因此并不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但在快速自动充电器中,采用快充电流就会产生更高的温度。
  因此目前市场上的快速自动充电器都采用了各种方法来降低充电时的温度,通常所使用的是余弦法。一些充电器甚至加装散热风扇来解决发热问题。
  11、超高速充电器如何进行过热保护?
   由于超高速充电器需要极大的充电电流,有些甚至使用了2C-3C的充电电流,其发热问题尤为严重,仅仅采用余弦波充电还不够,因此这类充电器很多都采用在一个余弦波后插入一个很短暂的放电这种方法。这种做法可以缓解由于反电势消耗充电电流所产生的热量积累,从而进一步控制温度。
  12、什么是-△V保护?
   使用快速充电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充电时间到了之后如果忘记停止充电,对电池的伤害要远大于慢速恒流充电器过充产生的伤害。因此为了解决过充问题,快速充电器一般都采用了比如-△V保护等方法来判断电池是否接近充满,这些充电器都使用了控制电路或者IC芯片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电池接近充满时,控制电路会自动转入涓流充电模式,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采用涓流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其一如前所述,涓流充电能将电池充的很满,其次就是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因此

进行充电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其一如前所述,涓流充电能将电池充的很满,其次就是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因此使用这类充电器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用再去计算时间。

  13、常见的充电控制方式有哪些?
  为避免电池过充,需要在必要时对充电过程或在充电完成时予以控制或终止。常见的充电控制方法有以下六种:
  1)时间控制:
  通过设置一定的充电时间来控制充电终点,一般按照充入120%~150%电池标称容量所需的对应时间来控制。标准充电一般采用时间控制方式,比如按照IEC标准测试电池容量时即采用0.1C充电16小时的方法。

  2)-△V控制:
  当电池充满电时,电池电压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电压会下降。当电压下降一定的值时,终止充电。

  3)峰值电压控制:
  通过检测电池的电压来判断充电的终点,当电压达到峰值时,终止充电。

  4)温度控制: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温度会逐渐升高。充满电时,电池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的差值会达到最大。当差值最大时停止充电。

  5)dT/dt控制:
  通过检测电池温度相对于充电时间的变化率来判断充电的终点。

  6)TCO控制:
当电池温度升高一定数值时停止充电。

  充电电池的种类
  镍镉电池(Ni-Cd)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耐过充能力较强。

  镍氢电池(Ni-Mh)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1000次
  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备注:目前最高容量是2100mAh左右。

  锂离子电池(Li-lon)
  电压:3.6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重量比镍氢电池轻30%~40%,容量高出镍氢电池60%以上。但是不耐过充,如果过充会造成温度过高而破坏结构=>爆炸。

  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
  电压:3.7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锂电的改良型,没有电池液,而改用聚合物电解质,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比锂电池稳定。

  铅酸电池(Sealed)
  电压:2V
  使用寿命为:200~300次
  放电温度为: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就是一般车用电瓶(它是以6个2V串联成12V的),免加水的电池使用寿命长达10年,但体积和重量是最大的。

  电池充电的名词解释
  充电率(C-rate)
  C是Capacity的第一个字母,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时电流的大小数值。
  例如:充电电池的额定容量为1100mAh时,即表示以1100mAh(1C)放电时间可持续1小时,如以200mA(0.2C)放电时间可持续5小时,充电也可按此对照计算。

  终止电压(Cut-off discharge voltage)
  指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到电池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作电压值。
根据不同的电池类型及不同的放电条件,对电池的容量和寿命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规定的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也不相同。

  开路电压(Open circuit voltage OCV)
  电池不放电时,电池两极之间的电位差被称为开路电压。
  电池的开路电压,会依电池正、负极与电解液的材料而异,如果电池正、负极的材料完全一样,那么不管电池的体积有多大,几何结构如何变化,起开路电压都一样的。

  放电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电池放出的容量占其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放电深度。
  放电深度的高低和二次电池的充电寿命有很深的关系,当二次电池的放电深度越深,其充电寿命就越短,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避免深度放电。

  过放电(Over discharge)
  电池若是在放电过程中,超过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值,还继续放电时就可能会造成电池内压升高,正、负极活性物质的可逆性遭到损坏,使电池的容量产生明显减少。

  过充电(Over charge)
  电池在充电时,在达到充满状态后,若还继续充电,可能导致电池内压升高、电池变形、漏夜等情况发生,电池的性能也会显著降低和损坏。

  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
  电池的平均单位体积或质量所释放出的电能。
  一般在相同体积下,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镍镉电池的2.5倍,是镍氢电池的1.8倍,因此在电池容量相等的情况下,锂离子电池就会比镍镉、镍氢电池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自我放电(Self discharge)
  电池不管在有无被使用的状态下,由于各种原因,都会引起其电量损失的现象。
  若是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锂离子电池自我放电约是1%-2%、镍氢电池自我放电约3%-5%。

  充电循环寿命(Cycle life)
  充电电池在反复充放电使用下,电池容量回逐渐下降到初期容量的60%-80%。

  记忆效应(Memory effect)
  在电池充放电过程中,会在电池极板上产生许多小气泡,时间一久,这些气泡会减少电池极板的面积,也间接影响电池的容量。

  充电电池的充放电的基本要求
  新买的充电电池要充电8-12小时?

  不论任何电池都有自我放电的特性,所以当新充电电池到你手中时,这中间可能充电电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自我放电了。这就是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原料已经历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出现“钝化”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化学反应,提供足够的电压。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使用充电电池时,一定要将充电电池充满,让电压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事实上,如果你的充电电池长时间没有使用,也一样会产生这种“钝化”现象,而且情况会更严重。最好能对充电电池进行3次充放电的过 程,将有助充电电池的活化作用。让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可以充分发挥应有的效果(镍镉电池)。有时新购买的充电电池,放进充电器的时候,会在还没充饱电之前充电器就停止充电了。当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只要将充电电池移开充电器,然后在放进充电器继续充电。这对于新充电电池是很正常的现象,不是你购买到不良的充电电池(镍氢、锂离子电池)。一般来说对充电的时间不能太久,最多12小时就足够,如果一旦过度充电就会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坏。

  如何计算充电时间?
  充电时间(小时)=充电电池容量(mAh)/充电电流(mA)*1.5的系数
  假如你用1600mAh的充电电池,充电器用400mA的电流充电,则充电时间为:1600/400*1.5=6小时(注意:这种方法不适用新购买或长期未使用的充电电池)

  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其实也是有记忆效应,使用起来真的不用放电吗?
  其实上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是十分轻微的,并不值得我们去注意它。
   (请注意看到这里时,就不要利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对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动作,尤其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由于本身的材质因数,并不允许电池本身能够承受充电器的强制放电。如果你硬要对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最终将导致电池损坏。)另外,你使用需放电的镍镉充电电池,那么建议你,不论使用电池的次数是否频繁,最好每隔两、三个月左右就对镍镉充电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这样可以确保镍镉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对电池的影响减到最低状态。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的资料,生活中经常要用,支持

网友(2010-12-06):
不错,多谢楼主,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留个脚印。

网友(2011-01-12):
电池充电

网友:
记号一个。

现在我用的18650加保护板,然后用万能充充电的,这样可以把?

网友:
好资料,不过仔细看了一下。
文字资料复制了两遍。
中间部分还有一段未知的配将的什么说明。

网友:
不错就是重复了

网友:
mark  头一次知道这东西

网友:
好啊,真好!

网友(2016-08-02):
好文章,不得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