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系JTAG接法问题

楼主(2010-10-19):
4根信号线和接地没什么疑问。

复位信号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是否可直接与11脚连接?

最后是VCC,在板子供电的情况下这个脚到底是和2连还是和4连?还是可以不接了。

网友:
复位信号推荐与11脚连接,以便仿真时可以对MSP430进行复位控制;对于一般的程序下载用途,RESET可以不接,只使用TDO、TDI、TMS、TCK四根线外加地线即可。
VCC:按照TI对MSP430 14芯JTAG仿真插座的定义,2脚为仿真器对外供电引脚,4脚为目标板对仿真器供电引脚。在仿真器有独立供电,目标板已有外部供电的情况下,2脚和4脚都可以不接。

网友:
1楼的非常正确,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仿真器是否有独立的供电是否和仿真器的种类有关呢?

网友:
使用TI官方的仿真器(UIF、PIF、BSL、GANG、SBW等),设计上都有对外供电和外部给仿真器供电两种功能。鉴于目前国内已将MSP430仿真器做的面目全非,具体你的仿真器是否可以对外供电 或者 是否需要外部供电,需要你阅读你所使用的仿真器的使用说明。

网友:
一般不推荐仿真器为目标板供电,最好目标板单独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那有没有比较稳妥的接法,可以通吃各种仿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