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外置的SRAM 可以在Keil uvision 中的debug 模擬嗎??

楼主(2010-10-19):
開了 STM32_EXT_SRAM
在Target 內的RAM1 設定也不行,總是access violation
有人用過嗎??

网友:
参考其它只有外部存储器的的芯片调试前的初始化与加载脚本.

STM32的FSMC的引脚默认是GPIO.脚本有得写了.
而且.STM32不是为外部运行而设计的.
除了验证一下是否可以跑以外.没什么实用价值.

楼主:
我找到了..在加载脚本用 map ..
因為內部SRAM 不足,所以才用,
我用debug 主要是在沒有板的時也可繼續寫
在有FSMC 的代碼沒有板時有用..

网友:
如果你是有MDK的话,肯定可以的。方法可以在MDK的帮助文件里面找到。其实MDK的帮助文件很好,估计很多人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