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当IRDA使用是什么意思?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0-10-19):
看到很多串口上都有说这个功能,请问该功能什么意思,怎么用?硬件如何连接呢?

这和我们用一个红外接收管接收红外信号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了!

网友(2012-06-2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就是红外线接口,以前很多老式手机和笔记本都带红外接口,现在基本淘汰了
台式机的一般只有接口没有装红外收发管,要外接红外收发管才行

网友(2013-01-29):
这个是IrDA标准,和一般的载波控制不一样

网友:
一些红外管子,你按照UART格式给他发数据,他会按照标准的irda格式把数据发出去。
同理,
他接收到标准irda格式的信号后,他会转换为UART格式给你。

7,8年没用过了,不知道现在咋样了,应该不变。

网友:
最开始的文曲星就有这个功能,可以两个互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