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在STM32上有ILI9320的驱动么?

楼主(2010-10-19):
准备用RTT做个应用,但是对9320不太熟。不知道一个240x320的手机屏能否横过来做320x240显示?软件上有没有额外的开销?

网友:
RADIO的驱动直接支持9320的.
方向设置下R3即可.
软件上没有额外的开销.

网友:
好像没有9320的驱动,昨晚我自己加上了,没用FSMC,基于金牛板改的。源代码在家里的电脑上。

楼主:
不用fsmc,是用GPIO么?速度有多大影响?

另,radio上用的TFT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银子,哪里买?想用同样的零件以减少硬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