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执行到while处总是自动复位

楼主(2010-10-19):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math.h>

ISR(TIMER1_OVF_vect)
{
DDRA=0xFF;
PORTA=0xFF;
}

int main(void)
{
  int a;
  TCCR1B=0x01; //初始化T/C1,上升沿触发捕捉
  TIMSK1=0x04; //允许T/C1溢出和捕捉中断
  DDRC=0xFF;
  PORTC=0xFF;
  sei();
  while(1)
  {
    a++;

   }

}

上面是我的程序,我是打算编辑一个溢出中断的程序,怎么回事呢?单片机是avr atmega1281

网友:
你可以在仿真的时候看看生成的汇编代码…或许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小弟拙见…呵呵

网友(2010-11-22):
我是avr新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熔丝把WDTON选了?

网友:
TCCR1B=0x01; //初始化T/C1,上升沿触发捕捉
TIMSK1=0x04; //允许T/C1溢出和捕捉中断

到底是溢出还是捕捉?你的捕捉中断在哪里?知道捕捉怎么使用?先产生捕捉还是先产生溢出中断?产生捕捉中断后程序将如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