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quartus编译速度?只改动一点点也要编译好久。

楼主(2010-10-19):
工程中多个文件,其它文件不变,只对其中一个文件做很小的改动,编译还是比较慢的,难道是又全部重新编译了?

网友:
打开Assignments -> Setting -> Compilation Process Setting,选上Use smart compilation。

网友:
楼上签名档怎么成交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是应该有这么个功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就是啊,这个一直郁闷我着我,谢谢哈

网友(2010-11-27):
quartus有增量编译的功能,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确认快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qii订购版有增量编译,而web版则没有。

网友:
我的好像改成1楼的方法,还是编译时间过长,不知什么原因?也只是改动一点

网友:
还是会变成全局编译的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B:
qii订购版10.0以上版本的增量编译设置在哪里?能否截个图?
Use smart compilation不是增量编译吧?

网友:
点着,根据建议一点点修改 (原文件名:advisor.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