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ENC-03电压输出正常吗?

楼主(2010-10-20):
前阵子买了几片ENC-03MB和RC,前天焊了一轴,输出很怪异,迅速翻转时会出现0v的现像,而且输出的数值很不连续,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来,昨天又焊了一轴,这次输出居然为0V,仔细检查两片板子,都去除了高低通滤波;运放用的LM358都是全新的,照理也不会有问题,嫌疑最大的就是ENC-03,细查引脚没接错,焊接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第二片焊接还拔了烙铁电源,应该不会有焊坏问题;昨天翻老帖子有人说在深圳葛**那里买的片子有问题,于是我郁闷了,今天用了一片RC直出,没接任何外围元件,out电压静止时是1.34V,转动一个方向,电压会瞬间有个0.几V的变化但随后会自动恢复回1.34V,请问一下这样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那么求角度值是不是就得把之前的所有正负角度累加起来?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2010-12-05):
正常,飘过

网友(2011-10-28):
都0V了,我觉得是电源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