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小电源切换的原理

楼主(2010-10-20):
一个电路 电源部分 由   5V开关电源  和 5V电池 组成,市电有电时用开关电源供电 没电时自动迅速切换到电池。怎么用简单的电路做到?
求各位 给个简单的原理图。

网友:
我没有仔细想,我立刻想起了max813之类的电源监控电路,用813控制备用电源的启动

网友:
简单的就是用2个肖特基二极管解决。

网友:
有几个问题,1.切换需要做到无缝吗?(电源电容效应)2.需要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吗?4.是锂电池吗?3.成本控制多少以内?
如果成本允许,我比较喜欢TI的BQ24075 唯一不好的就是价格(1.6美元)

网友:
mosfet做一个 压降小

网友:
AV6600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