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9264LCD(st7920)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0-10-20):
最近要做一个19264驱动,想把12864的程序改一下用,发现 19264是E1,E2,两个使能控制上下半屏的,其他的跟12864一样,我把新增加的E2连到IO,其他管脚改好,但我弄了半天怎么都是只上半屏能有字符,下半屏没有,而且上半屏显示不正确,请问高手这是问题出在哪?多谢,我是新手,苦恼的探索中···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小女子万分感谢啊

楼主:
哎 调试一下午 上半屏可以正常 可下半屏死活不显示

楼主:
//写命令到LCD 上半屏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RS_0;                //RS=0;
   RS_0;                //RS=0;
    E_1;                //E =1;
  // E2_0;                //
   P7=cmdcode;                //
   E_0;                //E =0;
   //E2_0;                //E =0;
   delay(5);
}
//写命令到LCD   下半屏
void write2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RS_0;                //RS=0;
   E2_1;                //E =1;
   E_0;                //E =1;
   P7=cmdcode;                //
   E_0;                //E =0;
   //E2_0;                //E =0;
   delay(5);
}

//写数据到LCD  上半屏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RS_1;                        //RS=1;
           E_1;                //E =1;
           E2_0;                //E2 =1;
              P7=Dispdata;                        //
           E_0;                        //E =0;
        E2_0;                        //E =0;
           delay(5);
}
//写数据到LCD  下半屏
void write2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RS_1;                        //RS=1;
        E2_1;                //E2 =1;
           E_0;                //E =1;
              P7=Dispdata;                        //
           E_0;                        //E =0;
        E2_0;                        //E =0;
             delay(5);
}

//图位清屏
void clear_d()
{  unsigned char x,y;
   for ( x=0;x<16;x++)
          for (y=0;y<32;y++)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80+y);
              write_com(0x80+x);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for (y=0;y<32;y++)
          {   write2_com(0x34);
              write2_com(0x80+y);
              write2_com(0x80+x);
              write2_com(0x30);
              write2_data(0x00);
              write2_data(0x00);
          }  */
                  }

}

//初始化LCD
void lcdinit()
{
   //R_W=0;
   delay(5000);
   write_com(0x30);
   delay(20);
   write_com(0x30);
   delay(20);
   write_com(0x0c);
   delay(10);
   write_com(0x01);
   delay(200);
   write_com(0x06);
   //clear_d();
   delay(200);

   delay(5000);
   write2_com(0x30);
   delay(20);
  write2_com(0x30);
   delay(20);
   write2_com(0x0c);
   delay(10);
   write2_com(0x01);
   delay(200);
   write2_com(0x06);

   delay(200);
  // clear_d();
   delay(200);
}
好心人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顶下
刚拿到屏
下午试试看

网友:
屏哪里买的,共享一下啊

网友:
是 YJD19264
感觉有点垃圾,手册拉拉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可能是你设置坐标的时候出错了
我也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修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分屏的话,坐标超出上屏幕,你的程序没有判断转到下屏的选择语句啊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程序,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分享一下程序和液晶屏的材料,感激不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 能来个图形显示的例子吗

网友(2014-08-03):
我都弄糊涂了,这个屏,感觉跟原来12864差那么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