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J,R,S,B,E,T,N型热电偶,PT100,cu50热电阻拟合参数方程,以及冷端补偿方程,及其pid参数

楼主(2010-10-20):
//由于要在16K的单片机里面存储8种热电偶,加两种热电阻的分度表。所以只能采用函数拟合方式。由于3次拟合精度不够,分段的话也会导致数据庞大,就拟合成5阶了。pt100,cu50热电阻线性是比较好的,完全可以不用拟合成5阶,但是为了统一处理,都拟合成5阶了
float code TC_Atab[11]={-7.5997e-7,9.6322e-8,4.8472e-4,7.3225e-4,2.4515e-3,1.3651e-7,9.9154e-5,2.8055e-6,-1.2878e-11,-1.0896e-9,205.65};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B<600
float code TC_Btab[11]={1.0905e-4,8.7504e-6,-2.8158e-2,-3.6447e-2,-0.11385,-3.3295e-5,-4.9932e-3,-4.1148e-4,1.5932e-8,3.2617e-7,-1037.8};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0    B<600
float code TC_Ctab[11]={-3.9325e-3,2.0766e-3,0.65866,0.73075,2.2226,3.3864e-3,9.3174e-2,2.4892e-2,-6.1794e-6,-6.751e-5,1970.3};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B<600
float code TC_Dtab[11]={0.017394,0.062995,-8.4431,-8.1816,-23.776,-0.17164,-0.98715,-0.76438,2.1231e-3,7.6826e-3,-1796};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B<600
float code TC_Etab[11]={24.75,17.726,136.69,140.41,228.37,16.637,25.774,37.309,2.2614,4.2719,1047};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B<600
float code TC_Ftab[11]={-0.55944,3.457,11.693,9.6808,256.77,0.6252,1.3639,1.2499,-242.75,-226.06,60.546};
                 //      K                J              R           S        B       E              T      N,        Pt100   cu50     B<600
//由于B型热电偶函数特殊,非线性很大,拟合分为了两段,小于600摄氏度一段,大于600摄氏度一段
//--------------------------------------------------------------------------------------------------------------------------
float code TCt_vA[8]={1.75e-5,2.5e-5,1.1786e-5,1.0893e-5,5.0714e-6,4.5179e-5,4.1607e-5,1.8214e-5};//温度补偿方程
                //    K              J              R              S               B        E                 T       N
float code TCt_vB[8]={0.039574,0.05045,5.3364e-3,5.4411e-3,-1.8929e-4,0.058678,0.038611,0.025889};
                //    K              J              R              S               B        E                 T       N
float code TCt_vC[8]={-2.1429e-4,-2.0125e-16,-2.1429e-4,-1.7859e-4,-0.00066,-3.5714e-5,0.00025,7.1429e-5};
                //    K               J                   R              S               B        E                 T       N

float TCRTD(float res,unsigned char type)
/*热电偶与热电偶温度转换函数,输入:res(热电偶电压:单位mv或者热点阻电阻值:单位欧姆),type(输入0-9分别对应KJRSBETNPt100Cu50,10对应B型热电偶小于600摄氏度的方程),输出:当前温度;*/
{
        return (TC_Atab[type]*res*res*res*res*res+TC_Btab[type]*res*res*res*res+TC_Ctab[type]*res*res*res+TC_Dtab[type]*res*res+TC_Etab[type]*res+TC_Ftab[type]);
}

float TCt_v(float t,unsigned char type)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方程,输入为t(热电偶冷端温度),type(输入0-7分别对应热电偶KJRSBETN)
{
        return (TCt_vA[type]*t*t+TCt_vB[type]*t+TCt_vC[type]);
}
以上两个方程就是温度转换方程和冷端补偿的方程;
/***************************************************************************************************************************************/
/***************************************************************************************************************************************/
下面针对pid参数的调试做了一下实验:
温度采集采用pt100,通过vf转换得到电阻代入方程求得温度。
采用可控硅移相触发。交流过零检测送外部中断0,提供相位同步,一秒钟触发一次。把正弦波一个周期20ms分为两个50等分的时间,移相触发(不是采用的50等分的等功率移相触发,等功率移相触发要复杂很多,还要查表,所以没做)。AD采样时间162ms,pid计算周期3s。pid输出为0-999,对应可控硅移相0-50等份来控制。
可控硅控制的是一个75W的电烙铁来加热一个铁块。
采用积分分离pid位式算法,pid控制代码:
void pid()
{
         error0=sv_temp-temperature;        //当前误差
        if(error0<30&&error0>-30)//积分,以及积分分离
        {
                errorsum+=error0;  //积分
                Ki=3*(pid_P/(float)pid_I);
        }
        else
         {
            Ki=0;
             errorsum=0;
          }
        pidout=pid_P*error0+Ki*errorsum+pid_P*(pid_D/3)*(error0-error1);
         error1=error0;
        if(pidout>999)
                pidout=999;
        else
                if(pidout<0)
                        pidout=0;
}
调试pid参数,首先屏蔽Ki和Kd只剩下Kp,调试系统,使系统输出一个等幅振荡。
Kp=15时;

Kp为15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15.png)

楼主:
要控制温度设置的是120摄氏度。1200即温度为120.0度

楼主:
Kp为25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25.png)

楼主:
Kp为27.5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27.5.png)
此时,温度曲线已经接近等幅振荡。

楼主:
Kp为28.5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28.5.png)
此时,可以认为已经为等幅振荡。
然后分析振荡周期以及幅度,求出Kd,Ki进行pid控制

楼主:
Kp为29.3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29.3.png)
此时更加接近等幅振荡,所以取Kp为29.2
分析振荡周期:Tu=335s
Ziegler-Nichols方法计算参数
PD 时:Kp=0.65*Kc,Td=0.125*Tu
PID 时:Kp=0.65*Kc,Ti=0.5Tu,Td=0.125*Tu
使用PD控制:
Kp=0.65*29.2=18.98,Td=41.875
代入上面的pid算法,进行PD控制。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楼主:
Kp=19,Td=42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19D42.png)
由于没有采用保温措施,温度稳定在98摄氏度,上下波动0.5摄氏度。
明天再加上Ti进行pid调试。
我的目标的达到pid参数的自整定。控制精度0.5摄氏度以内。
pid参数自整定将采用继电反馈型pid参数的自整定的方法……

楼主:
Kp=19,Td=42,Ti=167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19D42I167.png)
经过计算,Ti=0.5Tu=167
加入Ti控制,形成PID控制、
温度基本无超调,温度稳定在要控制的温度120摄氏度附近,波动+0.5/-0.5

网友:
To ddg_int 正品冬瓜:
请问你是如何计算出K偶的下列系数?
-7.5997e-7
1.0905e-4
-3.9325e-3
0.017394
24.75
-0.5594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K型热电偶的分度表输入matlab里面进行多项式的拟合,参数就出来了。K型热电偶的5阶拟合程度很高的,明天到公司看看拟合误差发上来,现在在家不方便

网友:
好贴,希望更进一步

网友:
一直以为温度是很难精确测量、控制的,想不到楼主这么厉害。楼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业界最牛逼的高度。

网友:
PID调温没有过冲,楼主太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d调温没有过冲,楼主太牛了

采用带死区和变积分的pid控制,能够显著改善系统超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直以为温度是很难精确测量、控制的,想不到楼主这么厉害。楼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业界最牛逼的高度。

pt100测温到0。1很正常的。要控温能做到0。1就牛了

网友:
lz可以贴一下电路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以为温度是很难精确测量、控制的,想不到楼主这么厉害。楼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业界最牛逼的高度。

pt100测温到0。1很正常的。要控温能做到0。1就牛了

请问这个PT100测温到0.1度,是指分辨率还是精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可以贴一下电路图,参考一下吗?
这是公司的项目,有些东西不方便发到网上。但是作为技术人员,只要搞定了核心的地方,其他的只是框架而已。对于温控系统,网上资料最少的,最模糊的就是关于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的任意阶拟合,以及pid参数的调试过程了。解决了这两个核心问题,我想关于前面的热电偶,热电阻温度采集方法网上一大堆,而且都是可行性的,只要善于用百度谷歌我想对于任何有思想技术人员这都不是问题。温度采集到了,代入顶楼的pid控制算法(经典的位式pid控制算法,带积分分离,我的移相触发还有死区控制),然后就是输出了。输出我采用的是moc3052小硅控大硅(电路图跟datasheet推荐的典型接法一摸一样)……
所以对于技术人员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一切照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一直以为温度是很难精确测量、控制的,想不到楼主这么厉害。楼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业界最牛逼的高度。
pt100测温到0。1很正常的。要控温能做到0。1就牛了
请问这个pt100测温到0.1度,是指分辨率还是精度呢?

我用的PT100,所以这里的0.1度是精度。如果换成热电偶那就只能是分辨率了(有些热电偶精度达到0.1还是很困难的,像BSR,其他的精度应该是接近0.1的)。

楼主:
早上用昨天在120摄氏度调试得到的pid参数(对Kp进行了微调,增加了0.1)进行了145摄氏度的温度控制。
Kp=19.1,Ti=167,Td=42
一下是全局的温度曲线,可以看到基本无超调,系统响应时间快,超调在1摄氏度以内

Kp=19.1,Td=42,Ti=167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19.1D42I167全局.png)
然后将曲线放大,可以看到温度稳定在145摄氏度左右,能够满足控制精度的要求(正负波动0.5摄氏度),实际波动在正负0.3摄氏度左右

Kp=19.1,Td=42,Ti=167时的温度曲线局部放大 (原文件名:P19.1D42I167局部放大.png)
由于温度的pid控制基本完成,下一步将进行pid参数的自整定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
建议用搞个开源的恒温烙铁之类的东东,软硬件都学习了,智能模糊PID控制

网友:
K偶:输入res=0.397mv,按TCRTD()计算得出T=9.26880809275366摄氏度
而ITS-90s分度表显示 0.397mv就对应10摄氏度。
误差有点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k偶:输入res=0.397mv,按tcrtd()计算得出t=9.26880809275366摄氏度
而its-90s分度表显示 0.397mv就对应10摄氏度。
误差有点大吧?
开头几个数据误差是稍微有点大的。不过总体误差一般是在0.5摄氏度以下的。对于K性热电偶测温满度1370来说,这点误差应该不算大吧。应该没人拿K偶来测十几度或者几十度的温度吧……主要是我这个要适用于所以类型的热电偶,热电阻。所以不可能做到0.1摄氏度的,如果单独做K偶的话还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建议用搞个开源的恒温烙铁之类的东东,软硬件都学习了,智能模糊pid控制

我这个控制的就是一个75W的电烙铁,哈哈……

楼主:
为了验证pid参数自整定的方程是不是对的,而且pid自整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先让系统工作在继电状态(即温度超过设定关闭可控硅,温度低于设定可控硅完全导通),从而让系统强制产生一个等幅振荡。然后手动计算PId参数,然后根据手动计算的PID参数让系统工作,看能够稳定控制温度。证明可行性后再写程序自动计算PID参数
见温度曲线:

110摄氏度继电控制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AT_110.png)
于图可以看出,系统超调非常大(设定温度110),超过30摄氏度。但是早上我已经进行过实验了,在120摄氏度下调试的pid参数可以把温度稳定在145,可能更高。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100摄氏度,或者更低温度进行自整定,然后返回120摄氏度进行控制。
由继电自整定方程Ku=4*d/(Pi*a)  其中d继电幅度,Pi=3.14,a温度幅值
由图得出继电温度波峰y1=131.6,继电温度波谷104.8,a=(y1-y2)/2=13.4;采用的市电220V,峰值电压380V,所以继电幅度d=380
所以计算得Ku=36.1
分析周期Tu=150*3=450s
所以Kp=0.65Ku=23.4,Ti=0.5Tu=225,Td=0.125Tu=56
这与昨天实验得到的Kp=19.1,Ti=167,Td=42差别很大。
但是由于Ki=3*Kp/Ti,Kd=Kp*Td/3
所以,昨天实验得到的Kp=19.1,Ki=0.343,Kd=267.4
而刚刚自整定得到的经过计算Kp=23.4,Ki=0.312,Kd=436.8
其中Ki差别并不是很大,而温度稳定主要作用是Ki,所以先按照自整定的结果进行下一个实验分析

网友:
楼主曲线数据横坐标单位是秒吗?
用EXCEL统计分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曲线数据横坐标单位是秒吗?
用excel统计分析的吗?

由于pid采样周期为3S,所以横坐标数值的单位是3S
把数据导入excel里面然后用图表功能分析

楼主:
经过实验发现,自整定出来的PID参数控制性能也还是可以的

Kp=23.4,Td=56,Ti=225时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P23.4D56I225局部放大.png)
可以看到温度偏差超过正负0.5摄氏度一点点。差不多就是0.6摄氏度吧……可见pid自整定出来的PID参数虽然和实验得出的pid参数差异挺大,但是也能把温度控制在120摄氏度左右(偏差正负0.6)。
下一步写程序,把自动计算pid参数也写进程序里面(刚才是手动计算的)。

网友:
不错~~~ 还有~~~对你的软件很 感兴趣~~~~~ 你看能不能~~~~~ 借来玩 100年

楼主:
将pid参数自整定的计算写进程序,然后开动自整定,自整定完成后直接控制系统
自整定能够顺利结束,但是控制系统温度的时候发现温度是振荡的。查看pid参数,自整定成为了Kp=19.6,Ti=243,Td=60
所以pid自整定计算程序还有待修改……明天继续。

110度自整定后控温120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AT_110_auto.png)

网友:
有原理图吗?准备折腾936!

楼主:
经过长时间实验发现继电自整定方程Ku=4*d/(Pi*a)  其中d继电幅度,Pi=3.14,a温度幅值,继电幅度d应该是输出电压的有效值。所以是220。
由于在220V自整定一直不成功(温度振荡),所以改成继电幅度110V,即输出一半的功率。本来资料上显示继电输出功率一般取5%-10%的输出功率。由于我采用的等时间的可控硅移相触发,所以10%的功率输出不好做。再就是整个系统没有保温措施,10%的输出根本不能维持住温度,所以更加不可能产生强制振荡。
以下是修正了继电幅度d后,d=110自整定的控温曲线(即先自整定PID参数,完成整定后接着进行pid控制)。自整定超调还是比较大

110度自整定后控温120的温度曲线 (原文件名:110自整定―控温120.png)
可以看到自整定的时候温度超调有30摄氏度。整定完成后温度超调很小2摄氏度以内
可见布局放大图

110度自整定后控温120的温度曲线局部放大 (原文件名:110自整定―控温120局部放大.png)

由于系统没有保温措施,温度不能做到稳定在正负0.5摄氏度内,但是能稳定在正负1摄氏度内。有机会把公司的老化炉来进行下试验。希望整个过程对进行pid参数调试及其温控,和pid参数的自整定的各位有些帮助……

网友:
请问LZ,这个曲线图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lz,这个曲线图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把温度数据发送到串口助手显示,并保存到txt。然后导入到excel里面用里面的插入——图表——折线图来处理……

网友:
单片机如何实现自整定?

网友:
求电路~~~~~ 哈哈  我也在玩加热控制 ~~~ 小功率的  我打算用简单的PDI 控制一下 SCR的导通角就收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如何实现自整定?
上面已经告诉你们怎么进行继电型自整定了,也对那个方法进行了实验。你再仔细读读38楼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求电路~~~~~ 哈哈  我也在玩加热控制 ~~~ 小功率的  我打算用简单的pdi 控制一下 scr的导通角就收工了

说过是公司的项目,不方便发图了,所以只发思想和方法,不提供图及完整程序,但是pid控制程序和热电阻热电偶拟合函数及其冷端补偿的程序已经在顶楼了。其他31楼已经说明了。
你只要仔细看了的话,对pid控制,和pid参数的自整定肯定能够有个概念的。

网友:
貌似很复杂

网友:
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2010-11-27):
ddg_int,你好!请发点资料给我,611017112@qq.com

网友:
标记一个,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有时间慢慢琢磨

网友:
一个,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有时间慢慢琢磨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喜欢钻研的

网友:
感觉楼主的PID程序有点问题。PID有输出都是正数吗, error0=sv_temp-temperature,error0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PID的输出值出可能为负.还有就是位置式PID算式里面还有个PID0的值,你的程序里没有体现.也就是你的PID0=0 这样的程序控制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觉楼主的pid程序有点问题。pid有输出都是正数吗, error0=sv_temp-temperature,error0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pid的输出值出可能为负.还有就是位置式pid算式里面还有个pid0的值,你的程序里没有体现.也就是你的pid0=0 这样的程序控制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

pid输出可正可负,这个是自己设定的,你喜欢的话可以设定输出-500到500。我这里设定为0-999了。一般设定负输出的都是有冷却装置的风冷水冷或者其他。不知道你的所谓的pid0的值是什么,我的pid输出0-999对应输出功率0-99.9%,只是我的实际执行机构没有这么细分。控制效果上面已经有了,无保温措施的情况下稳定在0.5摄氏度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所说的PID0指的位置式PID算式中的U0,u = KPe + u0,楼主好象把U0默认为了0,这样其实到也不影响稳态效果,但可能会影响第一次加温所用的时间。从你的纯比例控制看出,你设定120度,真正温度是在106度上下等幅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所说的pid0指的位置式pid算式中的u0,u = kpe + u0,楼主好象把u0默认为了0,这样其实到也不影响稳态效果,但可能会影响第一次加温所用的时间。从你的纯比例控制看出,你设定120度,真正温度是在106度上下等幅振荡

看来你对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的理解有误。位置式PID不是指的纯比例控制。那个纯比例控制只是一个实验,为了求得PID参数而已。
设定120度,在XX度等幅振荡,这个正是我要的实验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你对PID算式u(t) = Kp*e(t) + Ki∑e(t) + Kd[e(t) – e(t-1)]+u0
中的u0作何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来的公式:
我只知道pid控制算法是:
u(t)=Kp*【e(t)+(1/Ti)*∫e(t)dt+Td*d(t)/dt】
离散化后
位置式:u(k)=Kp*{e(k)+(T/Ti)*∑e(k)+(Td/T)*e(k)-e(k-1)}
增量式:Δu(k)=u(k)-u(k-1)
所以对于你所说的u0我的确无法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标准PID位置算式应该是在你的位置算式:u(k)=Kp*{e(k)+(T/Ti)*∑e(k)+(Td/T)*e(k)-e(k-1)} 后面还要加上一个u0,称之为稳态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好!标准pid位置算式应该是在你的位置算式:u(k)=kp*{e(k)+(t/ti)*∑e(k)+(td/t)*e(k)-e(k-1)} 后面还要加上一个u0,称之为稳态工作点。

请给一些关于pid稳态工作点的资料?
我认为pid控制系统的稳态工作点是不确定的,就算在同一个系统在外部环境不同,或者所控制的温度不同时,其稳态工作点都是不同的。既然如此他就没必要加上一个u0了。而且pid是带反馈的,加一个u0和不加一个u0有区别吗?到头来,经过温度反馈和算法后u0还是整没了……因为pid的输出时我们自己定义的,我定义pid输出0-999对应功率输出0-99.9%,现在你加一个u0=100,那么我定义pid输出100-1099,对应功率同样是0-99.9%,那么这两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
所以在算法里面加一个u0,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pid输出时由我们自己确定的,你喜欢后面再加几个常量也无关紧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对你所说“所以在算法里面加一个u0,完全是多此一举”,持保留意见,稳态工作点也就是说,你的系统工作在稳态的时候,你的系统所输出的加热功率,正如你所说 加一个u0=100,然后你将pid输出定义为100-1099,哪最后你就人为的将u0变为了0,等于没加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对你所说“所以在算法里面加一个u0,完全是多此一举”,持保留意见,稳态工作点也就是说,你的系统工作在稳态的时候,你的系统所输出的加热功率,正如你所说 加一个u0=100,然后你将pid输出定义为100-1099,哪最后你就人为的将u0变为了0,等于没加

你对pid参数的输出还没有理解透,就算是加一个u0=100,我把pid定义输出0-999,对于同一个系统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两种情况下,pid参数不同而已。

网友:
好久没见到这种贴子了

网友:
lz讲解精辟,pf。
考虑采用lz的自整定算法,用到自己的产品当中,赞。

网友(2011-01-30):
我喜欢,正在研究自整定

U0的作用应该是相当于一个记忆功能,即目标稳定时的输出值,仪表系统关机后再开机,若温度在目标值的一定范围内,那就输出该值,以解决系统异常关机后又马上开机引起的测量值波动。
:)

网友:
mark 热电偶积分控制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k型热电偶的分度表输入matlab里面进行多项式的拟合,参数就出来了。k型热电偶的5阶拟合程度很高的,明天到公司看看拟合误差发上来,现在在家不方便

你好!
    K型热电偶分度表中的数据其线性度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我试过用Matlab对其进行拟合,但二阶以上的系数都是0,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在拟合之前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还是我找的分度表是热电偶厂家吹嘘的数据?我是个新手,对此十分不解,望前辈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J:

K型热电偶线性度很好?除非你对精度要求很不高
一般正规手册上面,K型的要拟合到7阶或者更高,才能达到很高的精度的。我这个5阶拟合出来误差只能保持在1摄氏度以内,大概在0.5摄氏度左右吧。

网友:
其实 wzxmcu 讲的那个u0是一个加热维持量,纯比例控制时有些用处,可要可不要的东西。

请教楼主,在积分分离的过程中,
if(error0<30&&error0>-30)//积分,以及积分分离
{
    ..........
}
else
{
    Ki=0;
    errorsum=0;
}
你的做法和书上讲的一样,就是使errorsum为0,但我看到有些是让errorsum保持原值,而整个积分项Ki*errorsum为0,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其实 wzxmcu 讲的那个u0是一个加热维持量,纯比例控制时有些用处,可要可不要的东西。
请教楼主,在积分分离的过程中,
if(error0<30&&error0>-30)//积分,以及积分分离
{
    ..........
}
else
{
    ki=0;
    errorsum=0;
}
你的做法和书上讲的一样,就是使errorsum为0,但我看到有些是让errorsum保持原值,而整个积分项ki*errorsum为0,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

应该是errorsum为0更合适,这样才能保证系统快速退出积分饱和,消除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J:

终于解决了!谢谢“ddg_int 正品冬瓜”的指点!我重新下载了一个比较全面的K型分度表,结果前面的那些疑问全都烟消云散了,现在心情舒畅得很,感觉就是“如释重负”!

网友:
关注,这个有用的。

网友(2011-04-23):
你太有才了,我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资料非常有用,MARK之.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

网友(2011-06-04):
你好!对于热电偶线性化,可否采用整型数处理,请回复

网友:
ddg_int,你好!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想与你联系一下,具体请教一下热电偶线性化问题,我的信箱是:611017112@qq.com,请你发个你的联系方式邮件给我,谢谢

网友(2011-07-09):
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我想与你联系一下,具体请教一下热电偶线性化问题,我的qq:382370905

网友:
J型热电偶输入25mv,输出差了几十度,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PID 是个好东东啊!

网友:
LZ威武。。。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下,其他的热电偶拟合的都还行,但J型热电偶的拟合系数好像不对。。。
60MV的时候应该是1034.76,但是用你的那个算出来是1930左右。。。
或许是我的程序问题。。。
有谁验证下J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j型热电偶输入25mv,输出差了几十度,哪里有问题了

看来不是我的程序问题了。。。
呵呵,60MV 的时候差了900多度。。。
看来J型的要重新拟合一下了。。。

网友:
我现在采用分段拟合,精度达到0.2度

网友:
牛人太多我只能潜水啦,学习再学习

网友(2011-08-09):
现再感觉这个重点在测量不在计算,测量准确了,计算自然不会差,难啊

网友(2011-09-15):
绝对经典帖

网友:
楼主请教Ki=3*(pid_P/(float)pid_I); 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
更新五阶拟合方程,以下是各个传感器的参数;
温度为 t ,测得热电偶电压(mv)或者热电阻电阻(欧姆)为x;

t = TC_Atab*x^5 + TC_Btab*x^4 +TC_Ctab*x^3 +TC_Dtab*x^2 +TC_Etab*x^1 + TC_Ftab;

TC_Atab……TC_Ftab的参数数组如下;

float code TC_Atab[13]={-7.5997e-7,//K
                         9.6322e-8,//J
                         8.0072e-4,//R
                         1.2222e-3,//S
                         0.003814,//B
                         1.3651e-7,//E
                         1.4501e-5,//T
                         3.5366e-6,//N
                         -3.5948e-12,//pt100
                         0.20242,//N<0
                         -1.9158e-11,//Jpt100
                         727.18,//B<500
                         0.019119};//T<0

float code TC_Btab[13]={1.0905e-4,//K
                                       8.7504e-6,//J
                                       -4.2115e-2,//R
                                       -5.574e-2,//S
                                       -0.16774,//B
                                       -3.3295e-5,//E
                                       -1.0616e-3,//T
                                       -4.8663e-4,//N
                                       5.2359e-9,//Pt100
                                       1.52,//N<0
                                       2.0895e-8,//Jpt100
                                       -2759.5,//B<400
                                       0.18452};//T<0

float code TC_Ctab[13]={-3.9325e-3,//K
                                       -2.0766e-3,//J
                                       0.87401,//R
                                       0.99651,//S
                                       3.0253,//B
                                       3.3864e-3,//E
                                       3.3888e-2,//T
                                       2.7598e-2,//N
                                       -1.5761e-6,//Pt100
                                       4.5792,//N<0
                                       -7.5947e-6,//Jpt100
                                       3940.9,//B<400
                                                                   0.79355};//T<0

float code TC_Dtab[13]={0.017394,//K
                                                0.062995,//J
                                                -9.8084,//R
                                                -9.6889,//S
                                                -29.328,//B
                                                -0.17164,//E
                                                -0.69469,//T
                                                -0.80458,//N
                                                1.2091e-3,//Pt100
                                                4.4772,//N<0
                                                2.2515e-3,//Jpt100
                                                -2705.7,//B<400
                                                0.36536};//T<0

float code TC_Etab[13]={24.75,//K
                                                17.726,//J
                                                139.84,//R
                                                143.53,//S
                                                245.89,//B
                                                16.637,//E
                                                25.804,//T
                                                37.528,//N
                                                2.3438,//Pt100
                                                40.286,//N<0
                                                2.2171,//Jpt100
                                                1192.2,//B<40
                                                26.426};//T<0

float code TC_Ftab[13]={-0.55944,//k
                                                3.457,//J
                                                10.2,//R
                                                8.3361,//S
                                                237.02,//B
                                                0.6252,//E
                                                0.047843,//T
                                                0.99588,//N
                                                -245.39,//Pt100
                                                0.10025,//N<0
                                                -238.59,//Jpt100
                                                56.717,//B<400
                                                0.042912};//T<0
//--------------------------------------------------------------------------------------------------------------------------
下面的是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曲线,使用范围0-50摄氏度;
冷端温度为 t ,热电偶电压(mv)为x;

x = TCt_vA*t^2 +TCt_vB*t^1 + TCt_vC;

TCt_vA……TCt_vC的参数数组如下;

float code TCt_vA[8]={1.75e-5,//K
                                    2.5e-5,//J
                                    1.1786e-5,//R
                                    1.0893e-5,//S
                                    0,//B
                                    4.5179e-5,//E
                                    4.1607e-5,//T
                                    1.8214e-5};//N

float code TCt_vB[8]={0.039574,//K
                                    0.05045,//J
                                    5.3364e-3,//R
                                    5.4411e-3,//S
                                    0,//B
                                    0.058678,//E
                                    0.038611,//T
                                    0.025889};//N

float code TCt_vC[8]={-2.1429e-4,//K
                                  -2.0125e-16,//J
                                  -2.1429e-4,//R
                                  -1.7859e-4,//S
                                  0,//B
                                  -3.5714e-5,//E
                                  2.5e-4,//T
                                  7.1429e-5};//N

楼主:
回复 网友M:
楼主请教ki=3*(pid_p/(float)pid_i); 这句话什么意思??

pid控制的参数
Ki= T*P/I;
我的系统里面周期为3s,所以乘以3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再感觉这个重点在测量不在计算,测量准确了,计算自然不会差,难啊

一个一个传感器计算好做,查表,拟合方法很多。不过把所有的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拟合到一起做一个万能的温度测量显示控制仪表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L:
j型热电偶输入25mv,输出差了几十度,哪里有问题了
看来不是我的程序问题了。。。
呵呵,60mv 的时候差了900多度。。。
看来j型的要重新拟合一下了。。。

J型已经重新拟合。

楼主:
可以发邮件回复【112楼】lhw1210
你好!对于热电偶线性化,可否采用整型数处理,请回复

输入参数可以整数处理,不过所有的都要重新拟合

网友:
mark 好东西 有电路更好了 那种可以神马传感器都适合的。。。一直没找到

网友(2011-10-28):
标志一下

网友:
太感谢了,先学习一下。

网友:
有空要仔细研究。

网友:
您好,楼主。我刚开始接触PID,对它是一窍不通,您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和资料可以指明下吗?

网友:
如果可以,我的邮箱1450445263@qq.com

网友:
好东西, PID 温控 热传感器拟合函数

网友(2011-12-23):
这个经典..留名备查

网友(2012-02-02):
楼主大牛啊,真是厉害!!

网友(2012-03-07):
请问楼主位 的波形 是什么软件做的呢

网友(2012-04-13):
学习来的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2-13):
挺经典的,MARK!
学习下!

网友:
记号一下,回头看。

网友:
貌似很复杂,

网友:
LZ神一般的存在着

网友(2013-01-17):
看不懂,想学,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给出的方程,好像 J 形热电偶的计算结果不对!我只验证了 k J R

网友:
好经典的帖子

网友:
热电偶,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 ...

我的理解  那个u0是不是对应的殇值。 温度是在不断耗散的。 那么如果有一个u0输出与之对应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波动减小到最低?
胡乱猜测哈,数学差的理工科学生伤不起哈。
楼主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个PID自动整定。 上网搜了。 几个论文都是上来就一堆公式,哪个字母代表啥也不说。 让我等没上过专业课程的人情何以堪呐。

网友(2013-05-31):
顶一个,楼主牛啊!学习了!

网友:
所以对于技术人员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一切照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2013-08-19):
好帖子  永远是指路明灯

网友:
哥  想问一句  是怎么区分 我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偶头呢
哥  想问一句  是怎么区分 我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偶头呢
哥  想问一句  是怎么区分 我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偶头呢

网友P:
哥  想问一句  是怎么区分 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偶头呢    随便接上自动辨别吗??

网友:
怎么没有更新完呢?
自整定可以做到不超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哥  想问一句  是怎么区分 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偶头呢    随便接上自动辨别吗?? ...

在显示操作界面有相应的菜单项选择,目前做不到自动辨识。

网友:
经典PID算法对单一的控制对象来说,如果调整P值 I值 D值这三个参数,是可以控制的好,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外界干扰及设定值的变动,控制效果会变差。以上个人愚见,做过的人应该是深有体会。

网友:
好贴,记号一个,以后用得上。

网友:
mark下!有意义!

网友Q(2014-06-02):
引用 楼主:
要控制温度设置的是120摄氏度。1200即温度为120.0度

楼主你好 看了您的帖子 我自己分析并写了PID恒温控制程序 但是已经调试了一个月了 很不理想 看了网上很多帖子 搞了很多个不眠夜 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能否帮帮我一下 我把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 可否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在这里先万分感谢先了 因为我已经快穷途末路不知道找谁帮助了 谢谢了~  如果可以你加我为坛里好友吧 我的积分太少加不了你~

网友:
坐等楼主您的回复了~~

网友:
楼主 在的时候请加我一下交流一下 谢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看了您的帖子 我自己分析并写了PID恒温控制程序 但是已经调试了一个月了 很不理想 看了网上很多 ...

调了一个月还没有弄好是不是要从硬件上来考虑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调了一个月还没有弄好是不是要从硬件上来考虑问题了?

楼主你好  以为这个帖子是多年前的了 没想到还有回音 实在感谢 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一个由单片机来控制光耦触发双向可控硅驱动加热器电路,我感觉会不会是我计算完成后的u(k)对控制被控对象进行控制出了问题呢?我的PID输出控制思想是这样子的---->PID输出u(K)对被控对象是这样子控制的:PID采样周期为2S,温度实时检测, 采用过零检测触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对可控硅进行导通控制,每个交流半波的周期是10mS,因此2S中有200个交流半波,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中导通10个半波,其他190个半波不导通。,请楼主往我这个求助帖子看看  谢谢你了~
http://www.amobbs.com/home.php?m ... ice&view=myp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一个月还没有弄好是不是要从硬件上来考虑问题了?

楼主你好能否发一段您当年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那段程序给我看看,就是如何用PID计算后的输出u(K)对可控硅进行控制的那段程序代码? 我看下会不会是我的控制思想转换为程序这个环节出错了~~  在这里谢谢你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以为这个帖子是多年前的了 没想到还有回音 实在感谢 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一个由单片机来控 ...

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中导通10个半波,其他190个半波不导通。

看你的调试等幅振荡的实验图表,你可以在计算出的结果再乘以一个幅度进行控制,现在 uk = 10, 2s内导通10个半波,190个不导通
可以改为 uk = 10, 2s内导通10*pararm个波形 200-10*pararm 个不导通,  pararm = 0.5-1.5  调整参数pararm,看能不能调试出等幅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 ...

谢谢您的回复 我仔细推敲您的建议 然后修改我的代码再试试 衷心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 ...

你好 不知道我的PID程序是对的吗? 是我自己写的 尤其是里头的抗积分饱和那段我心里没底~~

网友Q:
引用 楼主:
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 ...

楼主你好 又得打扰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您说的0.5-1.5 的param估计超过1的不大可能,因为我是2S钟为PID采样周期,220V的正弦交流半波是每10mS出现一个,2S钟就是200个半波周期,如果超过1的话,如果u(K)是190的话乘以1.1不是等于209超过输出上限了吗? 我不清楚楼主的用意 但是我有点疑惑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样子怀疑  请多多包涵  不过我还是要试一下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另外我的PID位置式子是自己写的程序 有点没有底 尤其是积分抗饱和那一段 能否有请楼主有空的时候帮我看看是否正确~  谢谢你先了

网友:
顶一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又得打扰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您说的0.5-1.5 的param估计超过1的不大可能,因为我是2S钟为PID采 ...

总共200个波形不变化。只是导通个数变化,比如pararm为1.1,那么原来是导通10个波形就改变为导通10*1.1=11个波形,不导通的就是200-11 = 189个。
上面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190*param这个结果的。。我写的是 导通 10*param 不导通 200 - 10*param
还有积分抗饱和部分代码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先注释。以前我也是按照你那样做实验,在没有积分抗饱和代码时候,也是能够调试出pid参数的。
其中的param参数主要是为了调整你的加热的功率。因为你的pid输出可能和功率的对应关系不正确导致调试pid参数的时候总得不到等幅振荡波形。
还有进行等幅振荡的时候应该只有比例参数起作用,其他两个参数都应该屏蔽的,不知道你是否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200个波形不变化。只是导通个数变化,比如pararm为1.1,那么原来是导通10个波形就改变为导通10*1.1=1 ...

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进行等幅振荡的时候应该只有比例参数起作用,其他两个参数都应该屏蔽的,不知道你是否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做法是尼克尔斯-齐格勒法提出的  剩下就差按照您的说法再反复试验了  衷心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R:
The approximation for type J thermocouple is not correct.

楼主:
引用 网友R:
The approximation for type J thermocouple is not correct.

153楼有新的更新拟合方程参数,你说的是153楼的那些参数不对么?

网友:
这个是弄温度巡检仪的吗?

网友R:
你说的是153楼的那些参数不对么?

Both approximations are massively wrong for Type J: At the lower end, it is off by over 70 degrees; at the top end, it is off by over 1300 degrees.

You really should check yours against the NIST polynomial to be sure.

Try this instead:

//mv^5  ->  mv^4 ... -> mv -> C
9.92407667E-07,        -1.52553786E-04,        8.30102173E-03,        -2.20102636E-01,        2.06555388E+01,        -2.92300096E+00

It is off mostly 3 - 4c over the range. At the lower end, it is off by 20c and at the high end, off by 9c.

I would also rewrite your code so that all the coefficients for one type of thermocouple are in one array. That way, if some of the arrays are not used, the linker may be able to drop them from the compiled hex file. With your approach, all the data is linked in if just one thermocouple is 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R:
Both approximations are massively wrong for Type J: At the lower end, it is off by over 70 degrees ...

你说的差距这么大肯定是你使用这些参数有错误。
本来这些参数都是已经用于产品上验证过的,确认是可行的。
但是为了确认帖子中的数据正确性,附件是我根据153楼的参数写的一个测试程序,可以检测J型热电偶的拟合效果。
整体上误差都是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你说的那么离谱。
你可以下载附件试试,或者看看源码,看看我有没有弄错。
里面有个屏幕截图是我自己用这个软件的测试结果。结果证明我的拟合函数比你给出的那个拟合参数性能要好的

网友:
Over the whole range,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of my polynomial is 3.0C and yours is 10.2C.

Here is a chart of errors over the entire temperature range for type J thermocouple: The red curve (error-5) is the error (vs. NIST 9th-order polynomial) from my 5th-order polynomial. The black curve (error-amo) is the error your approximation produced.

I will also point out, as it is obvious from the chart, that the average error over the entire temperature range is 0.00C for my polynomial and 2.67C for your polynomial - ie. your  polynomial has a positive bias - a big no-no for any approximation.

网友R:
To just clarify, "error" here is defined as fitted temperature (using my polynomial or ddg_int's polynomial, as it may be) - true temperature (per NIST type J table).

So a positive error means our polynomial over-estimated the temperature and a negative error means our polynomial under-estimated the temper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R:
To just clarify, "error" here is defined as fitted temperature (using my polynomial or ddg_int's pol ...

我的热电偶分度表是09年从中国自动化仪器仪表网上下载的。
刚刚对比了一下,跟NIST上的分度表的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拟合出来的曲线如果用NIST里面的标准电动势去测试会发现误差变大。
由于目前早就不再从事电子开发,所以电脑上也没有matlab等拟合环境了。不能发出最新的拟合结果,实在不好意思。目前拟合的确应该以NIST的标准重做才更加准确。

最新NIST的分度表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tkyb.com/fdb.htm

网友:
Not a problem.

You can also speed up the polynomial calculation significantly. Yours requires 20 floating point multiplications and 6 additions. It can be simplified to 5 multiplications and 6 additions. For a slow mcu, that's a lot.

网友Q:
引用 楼主:
总共200个波形不变化。只是导通个数变化,比如pararm为1.1,那么原来是导通10个波形就改变为导通10*1.1=1 ...

你好  还得打扰你一下 实在抱歉 我的190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u(K)的计算结果是190 的话 那么按道理2S的PID周期中 应该导通190个半波  如果乘以一个参数1.1 那不是190*1.1=209了吗? 原先最大输出定义为2S中200个半波,超出后是否限幅为200这样子处理就可以了呢?按照你的乘以一个参数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  还得打扰你一下 实在抱歉 我的190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u(K)的计算结果是190 的话 那么按道理2S的PID ...

对的,超过了就限定为最大就ok了。如果大于200,就设置为200就好了。你还没调试出等幅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超过了就限定为最大就ok了。如果大于200,就设置为200就好了。你还没调试出等幅振荡? ...

楼主你好 除了内心发出的感谢外 还说声对不起了  还得让您担心有没有调出振荡的问题  哎~  实在不才  你的建议我还没有试  我后来又改进了中断触发程序的写法 把光耦触发可控硅的死区也考虑进去了 然后再重新用ZN整定法  发现当仅仅是比例从较小值到Kp=11.5时 效果好像已经可以满意了 超调量和精度好像都还可以了 尤其是精度 已经达到了最高70.5度 最低68.5度附近波动了,下面是MATLAB绘图图形,可是当我继续加大Kp后  振荡是剧烈了 超调也上去了 就是还是死活都调不出有等幅振荡或者至少接近等幅振荡的效果 请看Kp=29图片~~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采样周期调的太小了 因为1斤重的铁块好像散热也挺慢的~  导致振荡很难出现~~   现在就差看看是否能根据楼主的意见乘以一个参数进去看看效果了~   最后末了 说声谢谢

网友:
你好 由于我无法调出等幅振荡周期曲线,因此只能靠手调,下面是两幅最终效果图以便对比,个人觉得单纯P的效果比较好  第一幅是纯P图片 第二幅是加入I 和D的图片 超调量一样 但是调节时间纯P环节比较好 但是加入I和D后稳定点好像

网友:
mark  有空仔细观摩一下,感谢LZ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4-08-12):
看一看,,以后有时间学一下

网友:
两年前DIY了个白光烙铁,转换温度的算法没弄这么高精度,是ADC*49/70,没测温的,不知误差有多大,也没PID的,显示的温度在+-30度左右;变化很快.
最近弄了个PID函数进去,显示的温度在+-1度左右吧,变化不太快,但输出的占空比,变化太大,总觉得公式有问题.
公式1:输出=P*本次误差+I*(误差和)+D*位置;误差和为把每次误累加>300就改为120;位置为当前占比;
公式2:输出=P*本次误差+I*(上次误差-本次误差)+D*(本次误差-2*上上次误差+上次误差);
输出占空比=把输出限位为0~100,没用公式,只判断的;

看了楼主的详细讲解,发现那些都得改了...

网友:
mark,很详细的温控资料

网友:
PT100满足不了要求,正在用热电偶感谢LZ分享

网友:
我也想试试,正在学习PID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看了您的帖子 我自己分析并写了PID恒温控制程序 但是已经调试了一个月了 很不理想 看了网上很多 ...

你控制什么温度

网友S:
前几天温控产品,本来准备用PID控制的,结果光一个比例控制就搞定了,温度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S:
前几天温控产品,本来准备用PID控制的,结果光一个比例控制就搞定了,温度很稳定。 ...

光比例可以搞定很多温度调节的,但是光比例会有个静态误差的,如果符合技术指标做到光比例即可

网友(2014-10-16):
PID调温没有过冲,楼主太牛了   好帖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得看!

网友:
很优的資料~備份一下~

网友(2014-11-17):
不错,我用惯性的方式调试了一下,正打算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2016-10-31):
楼主,你上面说过零触发是一秒钟触发一次?不是一秒有100次过零触发吗?另外,PID输出0~999和你把可控硅控制输出为0~50,PID输出是怎样转为可控硅输出的?是按SSR=pid_out*50/999?

网友(2017-01-06):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pid参数自整定的方程是不是对的,而且pid自整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先让系统工作在继电状态( ...

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没写出来,楼主的这个程序测试的如何呢?

网友:
竟然有这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7-09-24):
这个贴子好,我一直在找热电偶开发的事情

网友:
还是专用的芯片好吧,不过计算方法还是要点赞。

网友(2021-06-26):
pid整定,详细

网友(2021-11-19):
float TCRTD(float res,unsigned char type)
/*热电偶与热电偶温度转换函数,输入:res(热电偶电压:单位mv或者热点阻电阻值:单位欧姆),type(输入0-9分别对应KJRSBETNPt100Cu50,10对应B型热电偶小于600摄氏度的方程),输出:当前温度;*/
{
        return (TC_Atab[type]*res*res*res*res*res+TC_Btab[type]*res*res*res*res+TC_Ctab[type]*res*res*res+TC_Dtab[type]*res*res+TC_Etab[type]*res+TC_Ftab[type]);
}

float TCt_v(float t,unsigned char type)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方程,输入为t(热电偶冷端温度),type(输入0-7分别对应热电偶KJRSBETN)
{
        return (TCt_vA[type]*t*t+TCt_vB[type]*t+TCt_vC[type]);
}

咨询下这个冷端补偿过程
1.先通过NTC获得冷端环境温度,带入float TCt_v(float t,unsigned char type) 函数便可得到此温度对应的电压值 Vt

2.热电偶压差V = 热电偶测量值+Vt;然后将V带入float TCRTD(float res,unsigned char type) 函数便可以得到真实的温度?

不知以上过程理解的是否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