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字库操作问题?

楼主(2010-10-20):
近来找到个字库生成软件,生成的字库后辍名为.DZK,想问一个这个文件怎么用C去操作!不会用啊!有那们朋友用过的能否分享一下谢谢了!有那位朋友要用这个软件的话可以下来用用!呵呵,乐于分享!若设计到了版权,可以让版主DEL就可以了!…………!
以下是这个软件,可能有的朋友在用了,我是找了好久,以前高有搞定!(里面有一个注_册文件可能有的杀毒软件提示木马!)本人试过,没有什么影响!

速度有点慢啊,传了近半小时!实在是汗!

网友:
记得有个软件是把DZK文件转为bin的,bin就可以烧到flash里面了,叫什么不记得了

楼主:
这样的啊,那样对文件进行操作呢?

网友:
你放到什么地方就去哪里读出来咯

网友:
楼主,你这个字库用在什么产品上面? 有没有考虑购买专业版字库.软件转出来的字库 都不是太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放到火星上,然后从地球上读出来!
我是想写到大容量的NAND FLASH里去,然后在用那个字的时候,MCU就从NAND FLASH里去读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字库文件就是用上面发的那个软件里生成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呢,别人都可以用,不会我不能用吧!现在是生成的那个*.DZK,不知道用什么打开,也没有办法写到存储器里!当然也就不知道怎么去读了!

网友:
你写bin文件到flash总会有写入的地址吧,每个字库都是由基地址加偏移量这样的寻址找字的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现在就是在调试NAND FLASH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把*.DZK,文件变为*.BIN文件!没有找到相关的工具啊!你那里有没有用到过,有的话,就那个小工具借我用用!呵呵!

网友:
我用过bin的,你试着改一下扩展名。把字库用Winhex研究一下。比如16乘16的字吧。在winhex里两行一个字,符合Ansi的顺序。第一个字是“啊”。直接用ascii计算,读32字节。就是一个字的点阵。

网友:
我用过bin的,你试着改一下扩展名。把字库用Winhex研究一下。比如16乘16的字吧。在winhex里两行一个字,符合Ansi的顺序。第一个字是“啊”。直接用ascii计算,读32字节。就是一个字的点阵。我废话说多了

网友:
手机信号不好,发多了。

楼主:
呵呵,怎么会有这样的用法呢!你说 的那样的方法,转换过来那是不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用是能用,如果是用于显示在LCD上,那也无大碍。如果是用于打印,效果不是很好,当然楼主如果只是个人玩玩,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好产品,那还是有距离的。

网友(2013-11-2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打开后里边的格式都变了,有解决的帮我一下吧,加QQ1009243634

网友(2014-01-17):
上文件系统,用读写文件形式打开,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