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消抖在约翰逊计数器中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这是通过一个例程改写过来的!不知其中犯了什么错!
按键很难检测,有时可以检测到,并实现移位方向变换的功能,有时按很多下都没能检测到!请问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module johnson(
   clk,rst_n,
   key1,key2,key3,
   led0,led1,led2,led3
  );
input clk;  //主时钟,50MHz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
input key1,key2,key3;   // 按键接口
output led0,led1,led2,led3;  // LED等接口
//------------------------------------
reg[23:0] delay; //延时计数器
reg[23: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delay <= 0;
cnt <= 0;
end
else begin
    delay <= delay+1'b1; //不断计数,周期为320ms
    cnt <= cnt +1'b1;
    end
reg[2:0] key_value;  //键值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key_value <= 3'b111;
else if(delay == 24'hffffff) key_value <= {key3,key2,key1}; //delay 320ms,锁定键值
//-------------------------------------
reg[2:0] key_value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key_value_r <= 3'b111;
else key_value_r <= key_value;
wire[2:0] key_change; //判定前后20ms的键值是否发生了改变,若是,则key_change置高
assign key_change = key_value_r & (~key_value); //check key_value negedge per clk
//------------------------------------
reg stop_start,left_right; //流水灯控制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top_start <= 1;
  left_right <= 1;
  end
else
  if(key_change[2]) stop_start <= ~stop_start; //开始结束控制位
  else if(key_change[1]) left_right <= 1;   //流水灯方向控制
  else if(key_change[0]) left_right <= 0;   //流水灯方向控制
//-------------------------------------
reg[3:0] led_value_r; // LED值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led_value_r <= 4'b1110;
else if(cnt == 24'hfff && stop_start) //流水灯控制
begin
  case (left_right) //方向控制
   1: led_value_r <= {led_value_r[2:0],led_value_r[3]}; //右移
       0: led_value_r <= {led_value_r[0],led_value_r[3:1]}; //左移
   default: ;
   endcase
end
assign  {led0,led1,led2,led3} = ~led_value_r;

楼主:
已经发过一次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只能再次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