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几个引脚的问题..英文水平有限...看不明白说明书

楼主(2010-10-20):
1.
下边的引脚什么用的..
Pin28 DCD/GPIO0
Pin32 GPIO5
Pin36 Buzzer/GPIO8
2.
串口通是直接用RXD,TXD就可以?因为要与单片机通信的,其它DTR,RTS,CTS要接的吗?
还有DBGRX,DBGTX这两个可以直接连单片机串口?
3.
还有个就是SMF05C这个元件.可以直接不用吗?防静电_击穿SIM卡的?

求解

网友:
Pin28 DCD/GPIO0 , 一般用于检测是否已经建立连接
Pin32 GPIO5 ,一般较少用
Pin36 Buzzer/GPIO8 ,一般外挂蜂鸣器,电话进来的时候会响,跟手机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300 不是马上就要停产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28 dcd/gpio0 , 一般用于检测是否已经建立连接
pin32 gpio5 ,一般较少用
pin36 buzzer/gpio8 ,一般外挂蜂鸣器,电话进来的时候会响,跟手机一样。

~~~谢谢哈~~
那串口通信呢?只接RXD,TXD?另那个DBGRX,DBGTX什么用的?

网友:
很明显DBG就是调试的意思debug, DBGTX,和DBGRX应该是调试串口,输出某些调试信息吧哈哈,随便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有道理....

Pin28 DCD/GPIO0也可以接LED电路来显示连接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SIM卡的SMF05C这个器件一定要使用的吗?

网友:
如果不用流控,rts cts要短接

否则串口啥数都出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用流控,rts cts要短接
否则串口啥数都出不来

嗯嗯.明白.启动模块可以直接用IO来控制PWRKEY?
串口要电平转换吗?3.3V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