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车载导航仪,请各位推荐一个品牌,价位在800左右

楼主(2010-10-20):
原车配的导航仪很垃圾,想买个外置车载导航仪,请各位推荐一个品牌,价位在800左右
看到淘宝上的E路航X86寸,不错,带4套地图,带善领X7雷达,有用过的吗?

网友:
怎么垃圾?地图不行换地图就是了。

网友:
原厂配的导航,是前装的还是4S店配的,似乎原厂配的导航仪还是比较可以的。技术参数要求都比后装的严格一些

网友:
kao,原车配的导航仪(正品的话)要能够耐高低温,大热天,在太阳下晒都不死机. 偶当初几K买的城际通都没有这体格.

网友:
用手机还是可以的,以前用M8,现在用IPHONE4, 春节时就是靠M8装CE系统的高德的导航回老家的,2K多公里基本上全部正确。

楼主:
1、原配的导航只能输路名,不能输详细的小区,而且输入路名只能输首字母,用转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选择,第一次就把我带的绕了 几个圈
2、地图更新太慢,升级麻烦
3、地图显示的信息很有限
4、导航仪还是触摸屏的爽

不想撬开车来装导航,在4S也不敢随便撬,所以考虑外置的导航
手机导航基本不考虑了,E71的导航我一直没有去折腾,屏幕太小,看着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垃圾?地图不行换地图就是了。

貌似不能自己装地图的,没有去折腾过

网友:
E路航很不错。
5,600就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e路航很不错。
5,600就能搞定。

太阳暴晒下会死机么?不过一般都会开空调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昂达的,正版凯立德地图,用着还可以。

楼主:
正版的升级麻烦,还是盗版地图好,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怎么垃圾?地图不行换地图就是了。
貌似不能自己装地图的,没有去折腾过

如果是CE系统,那么什么KLD,什么LT什么LLT都可以装。

楼主:
不知道怎么看操作系统,升级只能依赖厂家,这个车的导航一直被众多人诟病

网友(2012-10-04):
兄弟,来深圳吧,到华强北给你挑一个

网友(2012-11-27):
外置导航,收星是比较大的问题.有时候过了路口才提示.
如果是原厂出来的一般国外车导航都很垃圾,不能输地名,直接拖动,手写等.
如果4S店装好一些的就还不错.不过出厂价都很便宜.一般去装机就差几倍了.

网友:
Nuxes 7 + 凯立德

网友:
听说tw佳明的很好,800元可以买到了

网友:
800买个中兴那个7-8寸的安卓手机,紧急时候还能当手机用。。。

8寸左右,够大了吧?上次看到京东卖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