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输出Gerber文件时,出错????????

楼主(2010-10-20):
求助:Altium Designer 输出Gerber文件时,出错????????对话框提示 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不知道是不是PCB尺寸太大了,PCB长527mm

楼主:
引用图片【楼主位】zhangfang1235

网友:
刚准备说图像好给力

楼主:
引用图片【1楼】zhangfang1235

网友:
在PCB 外框的外面还有元器件,,

一般是ROOM 区域框, 把图放最小,,在左下角,看看有没有RO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助:altium designer 输出gerber文件时,出错????????对话框提示 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不知道是不是pcb尺寸太大了,pcb长527mm

PCB长527mm?打板子,普通贴片机贴不了,要大机器以及开大钢网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gerber文件的属性,将胶片大小增加2到3倍,就可以了!我用的不是altium designer,但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