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X25L1605D的驱动没

楼主(2010-10-20):
要做MX25L1605D的驱动,请问谁有不。发上来共享共享^_^

楼主:
写了一个,抛砖引玉吧。

#include "MX25L1605D.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ntrins.H>

/*********************************************************************************
*函数原型:SPI_WriteByte(U8 byte)
*函数功能: SCK上升沿向芯片输入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void SPI_WriteByte(U8 byte)
{
    U8 data count;
    for(count=0;count<8;count++)
    {
        SCK=0;
        _nop_();
        if (byte&0x80)
                {
                        SI=1;
                }
        else
                {
                        SI=0;
                }
        byte=byte<<1;
        SCK=1;
        _nop_();
    }
}

/*********************************************************************************
*函数原型:U8 SPI_ReadByte()
*函数功能:SCK下降沿从芯片读出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U8 SPI_ReadByte()
{
    U8 data count,byte;
    byte=0;
    for(count=0;count<8;count++)
    {

        SCK=0;
        byte<<=1;
        if(SO)
                {
                        byte++;
        }
        _nop_();
        SCK=1;
        _nop_();

    }
    return(byte);
}

/*********************************************************************************
*函数原型:void Flash_WaitBusy(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WaitBusy(void)
{
        U8 state_reg = 0x0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RDSR);
        do
        {
                state_reg = SPI_ReadByte();
        }
        while(state_reg&0x01);
        SET_CS;
}

/*********************************************************************************
*函数原型:U8 Flash_Read_ID(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U8 Flash_Read_ID(void)          //ID读取
{
        U8 Manu_ID;
        CLS_CS;
        SPI_WriteByte(RDID);                //ID = C2
        Manu_ID = SPI_ReadByte();
        SET_CS;
        Flash_WaitBusy();
        return Manu_ID;
}

/*********************************************************************************
*函数原型:void Earse_Flash(void)
*函数功能:整片擦除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整片擦除时间为5秒左右
*********************************************************************************/
void Earse_Flash(void)
{
        U8 state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CE);                 //60 or C7  to erase whole chip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RDSR);        //to read out the values of the status register
        do
        {
                state = SPI_ReadByte();
        }
        while(state&0x01);
        SET_CS;
}

/*********************************************************************************
*函数原型:void Earse_Sector(U16 i)
*函数功能:扇区擦除
*函数参数:块地址
*返回值:
*说明:         4K-byte
*********************************************************************************/
void Earse_Sector(U16 i)
{
        U8 state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SE);                  //to erase the selected sector
        SPI_WriteByte(i>>4);
        SPI_WriteByte(i<<4);
        SPI_WriteByte(0x00);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RDSR);        //to read out the values of the status register
        do
        {
                state = SPI_ReadByte();
        }
        while(state&0x01);
        SET_CS;
}

/*********************************************************************************
*函数原型:Flash_PageWrite(u16 page,u8 *Data_Buf)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写一整页,页范围0-4095
*********************************************************************************/
void Flash_PageWrite(U16 page,U8 *Pdata)
{
        U16 j=page;
        U16 i;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PP);                  //to program the selected page
        SPI_WriteByte((U8)j>>8);
        SPI_WriteByte((U8)j);
        SPI_WriteByte(0x00);
        for(i = 0; i< 256; i++)
        {
                SPI_WriteByte(Pdata);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
*函数原型:void Flash_PageRead(U16 page,U8 *Data_Buf)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PageRead(U16 page,U8 *Pdata)          //页读取
{
        unsigned long adr = page;
        unsigned long  i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FAST_READ);                //n bytes read out until CS# goes high
        SPI_WriteByte((U8)adr>>16);
        SPI_WriteByte((U8)adr>>8);
        SPI_WriteByte((U8)adr);
        SPI_WriteByte((U8)0x00);
        for(i = 0 ; i< 256; i++)
        {
                Pdata = SPI_ReadByte();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
*函数原型:void SPI_Read(U16 page,U16 addr,U16 len,U8 *Data_Buf)
*函数功能:从指定页指定地址读出指定长度数据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Read(U16 page,U16 addr,U16 len,U8 *Data_Buf)
{
        unsigned long adr = (page<<9)+addr;
        unsigned long  i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s the (WEL)write enable latch bit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FAST_READ);                //n bytes read out until CS# goes high
        SPI_WriteByte((U8)adr>>16);        //AD1        send out the address, high byte, middle byte, then low byte
        SPI_WriteByte((U8)adr>>8);        //AD2
        SPI_WriteByte((U8)adr);                //AD3
        SPI_WriteByte((U8)0x00);        //Dummy
        for(i = 0 ; i!= len; i++)
        {
                Data_Buf = SPI_ReadByte();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楼主:
上面的有错误。再发一个更改以后的。

#include "MX25L1605D.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ntrins.H>

/*********************************************************************************
*函数原型:SPI_WriteByte(U8 byte)
*函数功能: SCK上升沿向芯片输入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void SPI_WriteByte(U8 byte)
{
    U8 data count;
    for(count=0;count<8;count++)
    {
        SCK=0;
        _nop_();
        if (byte&0x80)
                {
                        SI=1;
                }
        else
                {
                        SI=0;
                }
        byte=byte<<1;
        SCK=1;
        _nop_();
    }
}

/*********************************************************************************
*函数原型:U8 SPI_ReadByte()
*函数功能:SCK下降沿从芯片读出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U8 SPI_ReadByte()
{
    U8 data count,byte;
    byte=0;
    for(count=0;count<8;count++)
    {

        SCK=0;
        byte<<=1;
        if(SO)
                {
                        byte++;
        }
        _nop_();
        SCK=1;
        _nop_();

    }
    return(byte);
}

/*********************************************************************************
*函数原型:void Flash_WaitBusy(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WaitBusy(void)
{
        U8 state_reg = 0x0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RDSR);
        do
        {
                state_reg = SPI_ReadByte();
        }
        while(state_reg&0x01);
        SET_CS;
}

/*********************************************************************************
*函数原型:U8 Flash_Read_ID(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U8 Flash_Read_ID(void)          //ID读取
{
        U8 Manu_ID;
        CLS_CS;
        SPI_WriteByte(RDID);                //ID = C2
        Manu_ID = SPI_ReadByte();
        SET_CS;
        Flash_WaitBusy();
        return Manu_ID;
}

/*********************************************************************************
*函数原型:void Earse_Flash(void)
*函数功能:整片擦除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整片擦除时间为10秒左右
*********************************************************************************/
void Earse_Flash(void)
{
        U8 state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CE);                 //60 or C7  to erase whole chip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RDSR);        //to read out the values of the status register
        do
        {
                state = SPI_ReadByte();
        }
        while(state&0x01);
        SET_CS;
}

///*********************************************************************************
//*函数原型:void Earse_Sector(U16 i)
//*函数功能:扇区擦除
//*函数参数:块地址
//*返回值:
//*说明:         4K-byte
//*********************************************************************************/
//void Earse_Sector(U16 i)
//{
//        U8 state = 0;
//        CLS_CS;
//        SPI_WriteByte(WREN);
//        SET_CS;
//
//        CLS_CS;
//        SPI_WriteByte(SE);                  //to erase the selected sector
//        SPI_WriteByte(i>>4);
//        SPI_WriteByte(i<<4);
//        SPI_WriteByte(0x00);
//        SET_CS;
//
//    CLS_CS;
//        SPI_WriteByte(RDSR);        //to read out the values of the status register
//        do
//        {
//                state = SPI_ReadByte();
//        }
//        while(state&0x01);
//        SET_CS;
//}

/*********************************************************************************
*函数原型:Flash_PageWrite(u16 page,u8 *Data_Buf)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写一整页,页范围0-4095
*********************************************************************************/
void Flash_PageWrite(U16 page,U8 *Pdata)
{
        U32 j=((U32)page<<8);
        U16 i;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PP);                  //to program the selected page
        SPI_WriteByte((U8)((j& 0x00FF0000)>>16));
//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U8)((j& 0x0000FF00)>>8));
        SPI_WriteByte((U8)((j& 0x000000FF)));
//        SPI_WriteByte(0x00);
        for(i = 0; i< 256; i++)
        {
                SPI_WriteByte(Pdata);
//                _nop_();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
*函数原型:void Flash_PageRead(U16 page,U8 *Data_Buf)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PageRead(U16 page,U8 *Pdata)          //页读取
{
        U32 adr = ((U32)page<<8);
        U16  i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FAST_READ);                //n bytes read out until CS# goes high
        SPI_WriteByte((U8)((adr& 0x00FF0000)>>16));
        SPI_WriteByte((U8)((adr& 0x0000FF00)>>8));
        SPI_WriteByte((U8)(adr& 0x000000FF));
        SPI_WriteByte((U8)0x00);
        for(i = 0 ; i< 256; i++)
        {
                Pdata = SPI_ReadByte();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
*函数原型:void SPI_Read(U16 page,U16 addr,U16 len,U8 *Data_Buf)
*函数功能:从指定页指定地址读出指定长度数据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Read(U16 page,U16 addr,U16 len,U8 *Data_Buf)
{
        U32 adr = ((U32)page<<8)+addr;
        U16  i  = 0;
        CLS_CS;
        SPI_WriteByte(WREN);                //sets the (WEL)write enable latch bit
        SET_CS;

        CLS_CS;
        SPI_WriteByte(FAST_READ);                //n bytes read out until CS# goes high
        SPI_WriteByte((U8)((adr& 0x00FF0000)>>16));        //AD1        send out the address, high byte, middle byte, then low byte
        SPI_WriteByte((U8)((adr& 0x0000FF00)>>8));
        SPI_WriteByte((U8)(adr& 0x000000FF));
        SPI_WriteByte((U8)0x00);        //Dummy
        for(i = 0 ; i<len; i++)
        {
                Data_Buf = SPI_ReadByte();
        }
        SET_CS;
        Flash_WaitBusy();
}

网友(2012-01-19):
MX25L1605  之类的,兼容此程序么?看到报废的pc主板上有很多这个做bios芯片,米有用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x25l1605  之类的,兼容此程序么?看到报废的pc主板上有很多这个做bios芯片,米有用过啊,

基本上是兼容的。你可以下它的DS看下有哪些指令不兼容的。不过一般的基本读写指令还是兼容的。

网友(2015-02-04):
谢谢分享记号备用

网友(2015-04-02):
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