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位大神给我一个ARM-LINUX-GCC4.1.2的下载链接吧,。,。。我下了一个50MB的不好用啊

楼主(2010-10-20):
找遍了百度股沟都没有找到,是不是我搜索能力太差了

网友:
为啥非要这个版本呢,用cross tool自己编译一个吧。

http://www.kegel.com/crossto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用到QT的时候高于这个版本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QT程序都会出现段错误

网友:
同样遇到段错误,lz确定是编译器的问题吗?

网友:
我安装程序一般都用自带的软件管理器,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去报bug

楼主:
恩,高于4.1.2的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楼上留下QQ吧,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呵呵

楼主:
程序下载到ARM板上面运行的时候会出现段错误。。在上面跑的时候是正常的
应该是EABI之间的问题

网友:
去 友善之臂 那里下载。  已经到4.3.2

楼主:
恩,回复【7楼】bynce  罗曼

哎,就是4.3.2不能用,会出现段错误。。,我在想是改QT版本还是怎么弄

网友:
我说错了。
http://arm9.net/download.asp

ARM-Linux GCC 4.4.3 - [2010-08-17]符合EABI标准的交叉编译器, 彻底解决编译Qtopia2/Qt4时出现的"Segmentation Fault"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谢谢,解决了,确实要用EABI的编译器才行啊

网友:
自己编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换了友善的4.4.3,把qt重新编译了,等会儿下到开发板试下,我qq 243180918

网友:
网上搜arm920t-eabi 就有了 几十M 我网速慢 不方便上传

楼主:
恩,楼上,我那个已经试过了,不好用,编译QT的时候就会出错的
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换4.4.3重新编译qt后现在提示,fatal:kernel too old ,我的内核是2。6.28。 qt是4.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好,内核,文件系统,和qt都用一款编译器,然后重新拷贝QT库到文件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就是用的友善的那个编译器吗?你的内核版本是多少?我重新编译了内核依然是fatal:kernel too old。不知道是不是我直接把4.4.3的lib复制过来的原因。

楼主:
哦,我的内核是2.6.21,这个跟内核关系不大吧,我用的友善的4.3.3,没有提示这个问题,只是遇到QT的时候需要换一个编译器编译QT,其他的用什么都无所谓

网友(2011-06-15):
楼主,不对啊,我用4.4.3,可是qt配置的时候提示“QtCore/qconfig.h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郁闷啊!编译都过不了,更别提segmentation faul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