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SLE4442卡读卡器改造为【IC卡门禁系统】(带读卡器源码和PC DEMO源码)

楼主(2010-10-20):
一直想做一个门禁系统,一直也没有什么时间。
干脆将我们原来做的一款网吧机控制器——(很久没有卖了的一个产品)改造一下。

公布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下:

开机,读到IC卡后,读取存放于IC卡中的签名数据,如果符合,则打开继电器——当然,如果需要更高的安全性需要大家自己加强了。
逐步提交如下资料:

1,IC卡门禁控制器程序(DEMO版)——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写入不同的签名数据或者不同的认证方式。

源码 51芯片ourdev_591531L3GFUJ.rar(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4442_mcuv09.rar)

2,IC卡读卡器程序

3,IC卡读卡器PC端DEMO

PC DEMOourdev_591539TTAFH7.rar(文件大小:238K) (原文件名:PC_DEMO-4442.rar)

电路图和PCB图都很简单,就懒得发了。

//******************************************
//定义4442 IC卡接口

sbit CLK=P1^5;           //时钟
sbit INDATA=P1^3;        //输入(CPU侧)
sbit OUTDATA=P1^3;
sbit POWER=P1^7;         //电源
sbit RST=P1^6;           //复位
sbit CARDSW=P3^3;        //有无卡判断
//******************************************

//******************************************
//定义LED显示灯
sbit RUN_LED=P1^0;//
sbit GREENLED=P3^5;      //运行指示灯

//******************************************

//******************************************
//定义继电器控制IO

sbit ClosePCCTR=P0^6;      //硬件关机定义

带外壳的,安装与PC机的软驱位置 (原文件名:带外壳.jpg)

电路板 (原文件名:读卡器正面.jpg)

楼主:
这个算初级版本,【高级】一点的射频卡的版本,可能又要等一段时间了

网友(2011-01-08):
请问楼主,这个原理图还是发1下吧,这个是用51直接读写IC卡吗?还是通过某种专用芯片?

网友(2011-09-14):
我想找非接触式的demo。MFRC500 522 FM1702。。但好多都是改过的...然后我就看不懂了。。。。。为什么要改,改了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支持lz!
4442卡的时序比较简单  应该是单片机的IO直接读写的

楼主:
是的,IO口直接对IC卡进行操作。简单点说就像接了一个24C02,
当然,上拉还是要加的。

网友(2012-07-30):
玩了两年了,一样学习下

网友:
SLE4442弄过,  在别人基础上面弄得,  就是CPU卡 个人认为复杂点

网友(2012-09-19):
纠结了很久没有纠结出来 求各种指点

网友:
这个米有硬件真心实验不起来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很简单,硬件电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但是我的就是调不出来~~唉~~~~~~~

网友(2013-07-18):
请问校验通过以后怎样修改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