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的智能手机装什么驱动可以作移动储存设备?

楼主(2010-10-20):
HTC手机装的是WM6.5系统,有USB接口,要想将手机内存卡导出来的话要用微软的同步软件,很不方便。有谁知道能否装哪个个驱动或应用程序到手机后可以使手机像山寨机那样当免驱的移动存储设备?

网友:
沙发,有这样小软件,到pdafan找找看吧

网友:
现在的手机不都是可以选择作为存储设备吗?

1,作为MODEN功能
2,作为U盘功能
3,同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手机不都是可以选择作为存储设备吗?
1,作为moden功能
2,作为u盘功能
3,同步功能

以前我用的山寨机有这些功能,但智能手机的window mobile 系统好像只认微软的同步软件。

网友:
我的也是WM6.5, HTC DIAMOND2

网友:
有些WM的手机可以在 设置->连接->usb 里面设置USB口是同步模式还是可移动存储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wm的手机可以在 设置->连接->usb 里面设置usb口是同步模式还是可移动存储模式。

回复 网友B:
wm5storage

这两种都用过,前一种好用点。后一种是没有这种设置的情况下用。

网友:
我的cht9000找不到【7楼】vtte  那个USB设置,不过我一般用wm5storage

网友:
一般用这个wm5storage
但速度很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rd export
试用了,还不错。多谢!
也多谢其他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