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道题面试

楼主(2010-10-20):
招聘一个应届毕业生做单片机助理工程师  这几个题目合适吗?

加了参考答案:也不一定完全对,大家可以指正

【01】使用AT89S51的P0口 画出一个低电平有效推动5V直流蜂鸣器的电路

      答案:记得P0上拉电阻 , 还有用三极管或者门推动就认为可以

【02】请画出一个您常用的输入+9V~+12V 输出+5V的电路,要求该电路设计中考虑到:电源输入过压,电流过流,极性错误保护

      答案:有考虑到稳压管  简单串二极管防方向 电容滤波就可以

【03】请画出电路图 利用一个外部中断检测四根输入线的对应触发(常态高电平,触发时低电平100ms)

      答案: 4线与 画出即可 这个我想是最应该所有题目中最简单的一个

【04】当MCU使用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我们如何合理的PCB布局处理它

      答案:靠近MCU 对应管脚处,晶振底下不走信号 2点提到即可

【05】Protel99se 在PCB Layout完成后,如何关联SCH原理图验证PCB的连接正确性

      答案: 从PCB 的netlist manager 中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 copper 生成NET
             在SCH 中利用reports Netlist compare

【06】您是否能很熟练地焊接LQFP芯片?请简单描述下LQFP 44 Pin芯片的焊接拆卸方法

      答案:面试的时候,烙铁 焊接板工具等就在面试桌上(我都准备好了),
            我很希望面试的主动说,这题不写答案,自己动手来焊接一片我看。

【07】用预处理指令#define 声明一个常数,用以表明1年中有多少秒(忽略闰年问题)

      答案:不忘记加UL即可

【08】检测变量00<=i<=07 时j=00   08<=i<=15 时j=01  16<=i<=23 时j=02   以此类推56<=i<=63 时j=07,请用汇编或者C语言编写函数实现此功能

     答案:这只是简单的一句语句的算法,或者连算法也谈不上,一个脑筋急转弯而已,只要不看到用8个if 或者 switch  case笨方法即可。

【09】请指出下列函数的几处错误 并指出错误修改正确 (补充:我没说keil 和带xdata的mcu 环境下,所以题目不完整)
unsigned char  xdata Comm_Buf[1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data_len;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reader_id[4];
   unsigned int   crc;
} Re_Fm;

void  Process_Mem(unsigned char  mem)
{
          unsigned int  i,j;
          Re_Fm  xdata *reply;
          reply=(Re_Fm  xdata *)(Comm_Buf+1);

          for(i=0;i<=10;i++)                   //i<10
          {
             Comm_Buf=mem+i;
          }
          if(reply.crc= =0xffff)               //reply->crc
          {
            j=0xaabb;
            return (j);                        //return ? void?
          }
  }

int main(void)
{                                              //while(1){;}
  unsigned char i;
  for(i=1;i<1000;i++)                          //char  255
  {
     Process_Mem(i);
  }
}

网友:
什么公司?

网友:
楼主,你高估现在的学生了

楼主:
今天 面试了一个 拿过 09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的同学
可惜就06题 对了
其他 基本全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 面试了一个 拿过 09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的同学
可惜就06题 对了
其他 基本全错。

有点难度,拿奖不能说明学生什么。只能说明老师厉害。让他给你带一个他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网友:
第8最简单了:
unsigned int i,j;
j = i/8;

网友:
自测了一下 全部没问题

网友:
全做出来工资多少

网友:
呵呵,,楼主我粗看了一下,我会做1,2,4,5,其它的不确定。。。
楼主要我算了吧。。

网友:
LZ,这些题目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是太过分了.
特别是那些实际操作和应用的题目,没必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 面试了一个 拿过 09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的同学
可惜就06题 对了
其他 基本全错。

只能说明他不是靠实力拿奖的

网友:
应届毕业的确实难,要考虑我国国情。

网友:
我只会一道,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8最简单了:
unsigned int i,j;
j = i/8;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做出来工资多少
888888888888  Raifu的?

我们招聘 助理工程师 应届的或者1年工作经验就可以

税后不低于3000

网友:
来练手了。。。

网友:
我看了下 。除了最后一个不确定(我不是编译器),其余没问题。不知道给多少 。

网友:
我是应届生,我也不保证全会,有些东西根本没学过,protel上课就没教过
楼主要是考验动手能力,可以现场让他们做点东西,给个烙铁焊焊试试,或者带个作品

网友:
及格没问题,谦虚点.
98年技年毕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 。除了最后一个不确定(我不是编译器),其余没问题。不知道给多少 。

不是编译器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void  Process_Mem(unsigned char  mem) 与 return (j); 矛盾
reply.crc= =0xffff -> reply->crc == 0xffff
for(i=1;i<1000;i++) 如果这里的循环是到1000的话,很多处变量类型都要改

关于xdata不知有什么限制,不太清楚,语法错误只能看出这么多了,逻辑有没有错误不知道

第7:
#define SEC_OF_YEAR (365*24*60*60)UL

网友:
1 用一个PNP 和两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2 LDO前加 15V的抗浪涌二极管 LDO后加可恢复保险丝(PTC热敏电阻)
3 应该是四根输入线 先与 后输入
4 靠近MCU 加两个20PF电容(根据需要选择电容)
5 design rule check
6 没问题 实践过,
#ifndef SecOfOneYear
#define SecOfOneYear    ((u32)365 * 24 *60 *60)
#endif
8 j=(i>>3);
9 没看懂是什么,什么编译环境
xdata  是什么?
  reply->crc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 不太确定

网友:
我可以做个马马虎虎,有些细节需要实践……应届生……

网友:
猜测楼主的意思:reply = &Comm_Buf ?

网友:
及格没问题,呵呵。

网友:
LZ给个标准答案?

网友:
有两三道不会。。。。

网友:
我感觉对大部分应届有点难了,LZ哪里的。我也想去面试,刚毕业一年

网友:
难度不大。简单其中说几题的关键点:
第1题: 要注意P0口是OC门,要注意加上拉。
第9题:错误在于Re_Fm要用到10个字节,而Comm_Buf也是10个字节,但是根据
   reply=(Re_Fm  xdata *)(Comm_Buf+1);
reply指向Comm_Buf的第2个字节开始,因此必然溢出,会覆盖下一个变量的值。
如果这样写,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隐秘的,而且是偶发性的,非常难查。

网友:
51 外扩ram  就xdata啦

除了没有焊接过  其他应该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度不大。简单其中说几题的关键点:
第1题: 要注意p0口是oc门,要注意加上拉。
第9题:错误在于re_fm要用到10个字节,而comm_buf也是10个字节,但是根据
   reply=(re_fm  xdata *)(comm_buf+1);
reply指向comm_buf的第2个字节开始,因此必然溢出,会覆盖下一个变量的值。
如果这样写,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隐秘的,而且是偶发性的,非常难查。

恩,不错,很注意细节。
再看看 re_fm多少byte

网友:
第八题真的容易中招

网友:
纠正一下,应该说作为指针的re_fm在51系统里占两个字节,但是 re_fm指向的变量要用到10个字节。

网友:
工作一年,但与单片机无关
马马虎虎会【01】  【02】  【03】【04】【08】
      不会【05】  【06】  【07】
    不熟悉【09】

看见指针就头痛了,加油加油!!

网友E:
回复 楼主:

【01】使用AT89S51的P0口 画出一个低电平有效推动5V直流蜂鸣器的电路

      答案:记得P0上拉电阻 , 还有用三极管或者门推动就认为可以

其实我很好奇,你这个答案真的是正确的吗,没有误人子弟吧。
P0是开漏结构,没有内部上拉电阻。但是,我们可以将蜂鸣器当作一个电阻直接串到P0管脚上,无需另外的上拉了,不行吗?
当然,51的驱动能力那么弱,好像是作为IO口也就4mA,蜂鸣器能不能响那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加三极管,可以加驱动门,可以用N个IO口并起来,这里我们讨论这个上拉电阻的问题,已经将负载当作上拉了,另外再上拉一个是不是多此一举?

【08】检测变量00<=i<=07 时j=00   08<=i<=15 时j=01  16<=i<=23 时j=02   以此类推56<=i<=63 时j=07,请用汇编或者C语言编写函数实现此功能
如果是搞程序设计的,这个应该最简单吧。有个“以此类推”基本也看出门道了。

网友:
回复:
【27楼】 rmdyj
【29楼】 tick
P0什么时候变成OC门了?

补充,P0作为IO是开漏结构哥们,是OD门,不是OC门。51是MOS工艺,不是三极管工艺。MOS管只有漏极,没有集电极。
P0作为总线是推挽结构。

蜂鸣器可以直接作为上拉,无需另外的上拉电阻了,当然加上也不会错。但以另加上拉作为考核的依据,有些不合适吧。

网友:
助理工程师 一个题目就够了:简单的单片机系统没有工作起来(看不到预期效果),怎样去调试?

网友:
能把这些题做出来的大学生绝对不多。给3000就干的更加不多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是面试啊?想问一下楼主,全答出来能拿多少工资啊?

网友:
楼主的标准答案就很不标准,其实笔试的时候应该面试,面试的时候应该笔试,就是说笔试的时候多听听他怎么解释,面试的时候看看他如何操作。

网友:
楼主人招到没哦,,没招到我应聘哦,,,我看这工作我还是完全做得了。。

网友:
- -b 除了软件题目……基本半懂不懂的飘过……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们招聘 助理工程师 应届的或者1年工作经验就可以

税后不低于3000
-----------------------------------------------------

看来我现在工资太低了

网友:
基本知道往哪里想,做不了全对

我估算像我们这样的圈钱型二本,能做对一半的应届生不超过1%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把这些题做出来的大学生绝对不多。给3000就干的更加不多了

今天 中午前 有位毕业3个月的来面试 ,答的很满意,我问他希望税后多少

他出乎意外的说 1500。

最后我选择给他 税前4600 决定录用他了。试用期2个月

下周一上班。

网友:
楼主公司待遇不错
呵呵,早知道我去面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去了!!
不过估计楼主是不会收我的了

网友:
作为一个同样今年6月毕业的,也算做了不少东西,看看了自己的现状,真想问问楼主位的公司做啥的,给的工资好高= =

做过的东西:
基于Altera Cyclon EP1C3T144C8N的自动电容表
在Altera Cyclon EP1C3T144C8N上实现HDB3编码/译码器
基于Altera MAX II EPM240的BB弹弹头测速器
基于ADE7755+89S52的电网实时功率计
基于Atmega16的温湿度计
基于Atmega16+SSD1332 OLED屏的低频示波器(论坛里有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6204
华为用老化测试机柜定时器(带风扇检测)
华为用电源板集成PCB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测试仪
基于Atmega32+OV7670+ILI9331 TFT的LED阵列亮灭 real time 图像识别(论坛里有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18818&bbs_page_no=4&bbs_id=1000

技能:
Layout&原理图:熟悉Protel99se、PowerPCB;用过Allegro的capture;lay过华为8层老化测试板。
MCU类:非常熟悉51核,AVR核。熟悉嵌入式所用C语言。最近在玩STM32。
FPGA&CPLD:有Altera的CPLD/FPGA的使用经验。手工制作过100pinQPF,10mil走线的FPGA核心板。
其他:有视频制作经验以及大版面印刷物制作经验。有PDA电子游戏制作经验。能够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

爱好:电子制作,HIFI,电子游戏关卡设计,小说创作。

我很好奇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应该值多少呢?其实钱还不是关键,关键是领导不懂技术还喜欢直接指挥,很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把这些题做出来的大学生绝对不多。给3000就干的更加不多了
今天 中午前 有位毕业3个月的来面试 ,答的很满意,我问他希望税后多少
他出乎意外的说 1500。
最后我选择给他 税前4600 决定录用他了。试用期2个月
下周一上班。

哪个城市这么高的工资?

网友:
工资结构各地各个公司不一样的,没什么可比较的。
当然了,月薪越高,年底分奖金肯定也越高;月薪越低甚至低于缴税线,年底肯定没有客观的奖金,分红也是零;

国企,私企,合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韩国,日本,台湾,欧美企业,,,统统都不一样的。
各地消费也不一样,做的行业也不一样,销售对象也不一样,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各种不一样。。

所以,,,,,,,,,,,,有什么好比的呢?

所以我们还是为心无愧吧~~~自我安慰中
ps 不到3k的loser 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把这些题做出来的大学生绝对不多。给3000就干的更加不多了
今天 中午前 有位毕业3个月的来面试 ,答的很满意,我问他希望税后多少
他出乎意外的说 1500。
最后我选择给他 税前4600 决定录用他了。试用期2个月
下周一上班。
    决定有点草率:

1. 这些题目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很多情况是体现不出来的,个人的一点经验是,做技术心态、态度,作风习惯更重要;
2. 1500 说明严重缺乏自信,或者自己觉得没LZ想的那么好,这个面试题目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3. 如果满意,可以考虑给 3000 左右,然后根据情况调整,他会知道感恩的,如果现在一步到位,以后周转余地不大;

网友:
我嗦士毕业,那是刚出来找工作,做这些题目,也做不出几道。现在不也经验丰富。这些个题啊,就是

网友:
1500你给4600,非常厚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8最简单了:
unsigned int i,j;
j = i/8;

用户名很不和谐呀!

网友:
看来我离楼主的要求还有一段差距。。。努力中

网友:
除了第五题其他都会,郁闷中!

网友:
5楼的用户名ar_mok_SB

网友:
我今年大三,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如果我回答的话:
1.上拉+三极管驱动。
2.二极管+7805+电解电容+瓷片电容。
3.理解能力差,没看懂。
4.与引脚之间的连接线尽量短。
5.不会,一直想学。
6.没练过。我只会焊接直插和0805之类的贴片。
7.unsigned long。
8.简单。
9.能找个八九不离十吧。
貌似都是些实际应用啊。没用到上课讲的理论知识(什么各种傅里叶各种原理)啊?
都是我在实验室学到的,不代表理论知识学的就好。

网友:
如果上学爱玩,而且踏实的话,我觉得还是能会不少的,我指的是爱玩电子这些东西,不过确实真正有兴趣的有些少,就算学习都完全奔钱去的,唉~
我今年大四……

网友(2011-06-07):
回复 楼主:

网友:
都不会啊

网友(2011-08-01):
一个都做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对于只上理论课的同学来说的确有点难度,对于真真做过电子设计的同学来说不是不容易
对于那个只答对了第六题获过奖的同学,可以说他根本没做过什么,只是跟着队友拿了奖,对于老师来说,有的学校可能存在那些情况,但不至于如此不堪。也不要偏激,一捆子打死一大片

网友(2012-09-25):
哈哈.....大四, 快要实习, 表示至少能对七道.  楼主收了我吧. C语言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大四,会8道。快要实习了,有没有人收留我?!

网友:
这是哪里的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面试了一个 拿过 09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的同学
可惜就06题 对了
其他 基本全错。 ...

我是应届大专毕业生,楼主出的题 我只能答对7道。难怪我找不到工作了

网友(2013-01-17):
马上大四的学生,只会两三道,让我情何以堪,都是很简单的题,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2013-10-24):
我想问贵公司今年还招聘吗   你的题我都会做

网友:
第九题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被我发现了!

网友:
读完大学,连1+1=2都差不多忘了.

网友:
楼主,把我收了吧。大四学生

网友:
楼主的题已经很简单了,唉。什么大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们招聘  ...

这个得看工作地点吧?

网友:
楼主绝对高估学生了。最近也在找助手。应届生几乎是张白纸。连最常用的MCU,运放,三极管能写出来的都很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起来你像是不大懂上拉电阻存在的意义

网友:
第九题完全不知道这个程序要实现什么啊

Re_Fm  xdata *reply;
reply=(Re_Fm  xdata *)(Comm_Buf+1);

这样搞不会搞的指针指向非法区域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你像是不大懂上拉电阻存在的意义

这位懂得同学请解释一下?我一直这样用。蜂鸣器本身就相当于一个上拉电阻了,请问还需要上拉的意义?增加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位懂得同学请解释一下?我一直这样用。蜂鸣器本身就相当于一个上拉电阻了,请问还需要上拉的意义?增加 ...

首先说,我一开始没注意到这是个很老的帖子,多年前的事被翻出来,多有冒犯了。
仅讨论,无恶意,如果我所说有错的话,也请大家提出,共同学习。

一般端口输出有 高电平、低电平、高阻  三种状态。
51单片机P0口有两种状态,低电平和高阻。
如果将高阻态作为信号输入,将是一个不确定状态,信号接收方可能采集到一个高电平,也可能采集到一个低电平。所以要加上拉电阻,以得到一个确定的,非高即低的状态。这是要用上拉电阻的原因。
上拉电阻不是为单片机服务,也不是单片机需要外部将这个端口拉上去(以保证其自身稳定等),上拉的存在是为信号接收方服务的。
反过来说,“蜂鸣器作为上拉”或“负载当作上拉”是不正确的说法,此处不存在上拉作用。
可能有些矫情,无意发现,无意回了一个帖,如果你之前没注意到,算小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说,我一开始没注意到这是个很老的帖子,多年前的事被翻出来,多有冒犯了。
仅讨论,无恶意,如果我 ...

首先,上拉电阻不一定非得一定是电阻,CPU内部的上拉电阻都不见得是电阻,很多是采用MOS等效的,因此采用内部上拉电阻大概xxxkΩ的说法。负载当然不是上拉,但是可以这么分析。比如OD门(51的P0口作为普通输出就是这样),输出只有两个状态:低电平(或高电平,取决于NMOS还是PMOS)和高阻态。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确定的电平,比如帖子中的蜂鸣器输出。无论电平是低是高,在高阻态情况下,它永远不能导通,但是你用表去测量,高阻的IO口由于蜂鸣器有寄生电阻的漏电流影响,此时IO口测出来是高电平,因此负载蜂鸣器的实际效果就相当于上拉电阻了。输出低电平时,那是确定的输出,蜂鸣器会导通,它会响。
您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用数字信号的思想去理解模拟信号,这是不正确的。高阻态输出不是不确定的电平,它会根据外界的电路形成确定的电平。如果没有外接电路,那它就是确定的一个电平(比如NMOS就是低),因为栅极根本无法把它拉高。只有输入环境下,高阻态才可能出现不确定的值,比如IO。

另外,51的P0口有三种状态:低电平、高电平和高阻态。高电平和高阻态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取决于你将P0用作普通IO还是总线。P1、P2、P3只有两种状态:低电平、高电平。请仔细看书,不要太浮躁。

网友:
助理工程师是干什么的

网友:
太难了。都不算标准题,考的都是细节。我答对了两道。

网友(2014-04-28):
这个不错 先收藏  有空仔细看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