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and flash读一页显示正确,读两页就不行了呢??

楼主(2010-10-20):
哪位大侠可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呢?在无操作系统下编写nand flash驱动,现在从flash里边读数据出来,如果是读一页,部分程序如下:
               for(i=0;i<512;i++)
                buf=0;
                ReadPage(block,page, &buf[0]);
                for(m=0;m<512;m++)
                {
                  HZ16[x][y++]=buf[m];
                  if(y>=32)
                  {
                     x++;
                     y=0;
                  }
                }
然后在把数组里面所读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则显示正常,显示结果如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0  18   0   c   0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0  48   0  48   0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80   1  8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f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4  10   4   8   8   8   8   4  10   4  10   2  20   2  20   1  40   1  c0   0  8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30   c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   1  10   3  30   3  30   6  60   4  40   4  40   8  80   8  80  11   0  11   0   0   0   0   0   0   0   1   0   3  80   3   0   6   8   f  fc   c  18  10  30   0  30   2  60   1  c0   0  c0   0  e0   0  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f  f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   0  3f  80  61  c3   0  fe   0  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2  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8c  31  8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10   0  30   0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0   c   0   8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2   0  44   0  cc   0  c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但是如果把程序改为
               for(page=0;page<2;page++)
             { for(i=0;i<512;i++)
                buf=0;
                ReadPage(block,page, &buf[0]);
                for(m=0;m<512;m++)
                {
                  HZ16[x][y++]=buf[m];
                  if(y>=32)
                  {
                     x++;
                     y=0;
                  }
                }
              }
显示则不正常了,如下:
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釥牋釥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釥牋牋牋牋牋釥牋牋牋牋牋牋
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感觉好像是我对ReadPage()中的第三个参数没理解透彻??!

网友:
第三个参数是你读取的数据放在buf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