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16 小量的浮点数运算竟然能占用这么多的资源?(有图)

楼主(2010-10-20):
大家好,最近项目要用到PIC16F677,一路磕磕碰碰,问题重重啊~~今天出现了一个更让人头大的问题,让我难以置信PIC16F677的浮点数运算能力。不知道是我代码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我的片子的资源已经全被浮点数运算占满了。有图有真相,上图!
下图是没有注释MeasureTemp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些浮点数运算的效果,编译之后可以看出,ROM已经接近100%了,RAM也接近90%了,真吓人。—_—!!

下图是注释了MeasureTemp这个函数里面的浮点数运算的效果,还算是能接受~~

就这么几句话,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恳请大家指点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你看一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 浮点运算 很耗ram 很耗rom····

网友:
pic都是用汇编的,浮点数转成整数来算,你搞毛啊

网友:
明显整数就能解决的,为什么用浮点呢?

网友:
浮點是單晶片的天敵你不知道嗎?

网友A:
unsigned int ADCD;
int CurResValue;

ADCD=(((unsigned int)ADRESH)<<8)|ADRESL;

CurResValue=((unsigned int)((50000ul*(ADCD<<6))>>16))/((char)(25-(((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ADCD*50u))>>8))>>2)))*10;

试下看,我没验证过,上面CurResValue应该是int型的吧,而不是unsigned int,(2.5-CurvoltageValue)的结果有可能是负的

阻值有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是个很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ztc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已按照你说的作了修改,比起以前,对算式多做了一些化简,没有用浮点数了,现在大概还剩50%的RAM和ROM空间。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ADCD;
int CurResValue;

高手,化难为易

网友:
什么编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