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音机上的网线接口那两个LED接上网线会亮吗?

楼主(2010-10-20):
请问收音机上的网线接口那两个LED接上网线会亮吗?就像电脑网卡上一闪一闪的,我的收音机接上网线那两个灯一个都不亮,也不能连到网,难道是坏了??

网友:
to jiaowoxiaolu :
你的最老的板.请首先进行清洗工作.再刷干净.
然后接上串口看提示.可能会有虚焊等问题.
然后可以更新下程序. 飞一下线以兼容新版本.

RADIO板 RJ45接口共有两个LED.
一个指示100M,
另外一个指示数据收发.会闪

然后.可不可以统一进行回复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0904

楼主:
谢谢aozima回复~我再看看以前的贴,找找问题

网友(2011-01-21):
必须的吧,不管是哪个网口应该都要亮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