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看哪个元件是可以用来仿真?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10-20):
请问怎么知道Proteus中的哪个元件是可以用来仿真的?有时候放置元件的时候不知道元件是否可以用来仿真的,只有仿真的产生错误的时候才知道元件是没有参数的,只有封装,不可以用来仿真的。在选择元件的时候怎么看元件是否可以用来仿真的?不知道怎么看啊,请高手告知。

网友:
选择到某个元件时,眼睛多留意一下窗口的右上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