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可以设计AD成芯片吗?就是把CPLD芯片自身编程AD芯片

楼主(2010-10-21):
如题

网友:
AD是数字模拟混合芯片。

网友:
还是需要部分外围模拟电路

网友:
除了几款混合FPGA/CPLD之外(内嵌AD/DA),是不可能的。只限于数字电路

网友:
dac 模拟比较,而dac则是网络电阻,所以,cpld做的就是将网络电阻做成dac,然后用比较器做出逐次逼近adc

网友:
压控振荡计数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
ACTEL有带可编程的ADC,但好像ACTEL被一家做功率器件的公司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