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个按键控制LED为什么按键还没按下灯就全亮了?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10-21):
module led(key,led);
input [3:0] key;
output reg [3:0] led=0;
always@(posedge key[0] or posedge key[1] or posedge key[2] or posedge key[3])
begin
led<=led+1;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是组合逻辑,几ps宽的毛刺就能触发电路执行,在按下按键时,信号的抖动是非常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消抖动?

网友:
写消抖模块。坛子里有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键输入是有消抖的,不知道为什么改成这样就行了?
module led(key,led);
input [3:0] key;
output reg [3:0] led=0;
always@(posedge key[0])
begin
led<=led+1;
end
endmodule

网友:
led是不是低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2013-06-04):
要不刚开始定义led=1 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明显不合格代码,怎么可以always@(pos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