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Intel HEX文件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傻孩子大哥,
我想在PC上实现Intel HEX文件读写的功能。

我的HEX码是这样的:
:2080800001000101060708091EA422EB28DA2FFD000E018B000C4A3C000A81540008F15668
:2080A000001C001A00150013373F495604970407037102EE0000FB0000000094000000189C
:2080C0000203040506070A0B0E0F18FF242118F0050318FF071018FF07201DFF01E518FF62
:2080E000242118F0050318FF40EC18FF44ED18FF071018FF07201DFF01E518FFF00018EA29
........
:208000008200857582008DEB82008DEB8200871682008DEB82008DE182008DEB82008BF6EA
:20802000820086BC820086E582009641820095B882008DEB82008A2482008A7982008C7F2B
:2080400082008CCF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200D5B48200D61DE1
:2080600082008E42820087338200D1B0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2008DEB8D
:0D82F3008300620000833064010085750087
:00FFFF0101

你可以看见一开始的地址是8080,在文件的最后又是从8000开始的。
我怎么能实现下列的显示呢?
8000   82........
8020   82.......
8040   82.......
8060   82.......
8280   01......

我用的是StringGrid来显示的。

谢谢大哥了!

网友A:
读的功能我已经做完了……形成控件了,写的功能一直偷懒没有做完……
你可以参考这个C#代码哈,如果有兴趣帮我完成写的部分,就太谢谢了

我封装了一个叫做HexFileStream的类。使用方法:

先加入对库的引用:
using Utilities.IO;

然后就和普通一样了

using(HexFileStream tHexFile = new HexFileStream(<文件路径>, FileMode.Open, FileAccess.Read))
{
    //剩下就可以和 FileStream一样操作了……
}

具体内容参考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9604&bbs_page_no=5&bbs_id=1036
不过这个帖子里面的内容已经有点老了……还是用我现在给你的代码哈。

楼主:
恩,谢谢大哥了。我试试先。

网友(2012-08-24):
我也在弄但是一直只能输出正确的bin文件,HEX还不行。

网友:
中间有扩展指令?

网友B(2014-04-01):
不晓得怎么用啊,傻孩子 你说是控件,可是我没找到能显示的部分啊。o(∩_∩)o 哈哈 怎么 @傻孩子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怎么用啊,傻孩子 你说是控件,可是我没找到能显示的部分啊。o(∩_∩)o 哈哈 怎么 @傻孩子 啊。。。 ...

我的控件只是实现了HEX文件的读取,显示没有做专门的控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件只是实现了HEX文件的读取,显示没有做专门的控件。

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控件“HexBox”,感觉挺简单的,推荐给傻孩子~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控件“HexBox”,感觉挺简单的,推荐给傻孩子~o(∩_∩)o 哈哈 ...

谢谢你哈,我去看看

网友C(2016-05-07):
引用 网友A:
读的功能我已经做完了……形成控件了,写的功能一直偷懒没有做完……
你可以参考这个C#代码哈,如果有兴趣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hex
这个帖子里的HexFileStream.dll是不是有BUG呀,我用的时候会少读最后一个字节,换成上边的源码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5710&highlight=hex
这个帖子里的HexFileStream ...

能不能提供下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下测试数据?

不好意思,上个链接发错了,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c%23%2Bhex
原来的文件没了,我又简单写了个

网友(2016-10-31):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下测试数据?

我就想知道HEX文件每行末尾一个字节的校验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网上找了好多算出来结果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