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平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0-10-21):
运放中平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和失调电压有关?希望能得到具体一点的分析。。。谢谢了!

网友:
作用跟他的名字一样

网友:
假定运放没有失调电压,但是这个时候两端输入内阻不一样,那么两端输入偏置电流就不一样咯。这个貌似就叫做输入失调电流。这样清楚了吧!

楼主:
下面是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的别人的分析:
不妨把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设输入电阻为R1,反馈电阻为Rf,先假设同相端没有接平衡电阻,直接连接到地,设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为IB(同相端和反相端相同),流过R1和Rf的电流分别为I1和If,反相端电压为V-,运放增益为A,那么在反相端运用KCL,有(设输入信号为0):
                                              (0-V-)/R1-(A+1)V-/Rf=IB
由上式可以得出:
                                               V-=-(IB×R1×Rf/(Rf+(A+1)R1))
此时运放的输出电压为:
                                               Vo=A×(IB×R1×Rf/(Rf+(A+1)R1))
上式可近似为:
                                               Vo=IB×((AR1)//Rf)                         (1)
如果同相端通过一个电阻R2到地,且R2=R1//Rf,那么同相端电压为:
                                                               V+=-IB×R2
对反相端运用KCL,有(设输入信号为0):
                                                  (0-V-)/R1+(A×(V+-V-)-V-)/Rf=IB
此时运放输出电压为:
                                                    Vo=0                                    (2)
对比(1)(2)可以看出平衡电阻的作用。

网友:
就是尽量保证 运放输入级差分对两管子的工作点一样

网友:
还是不够理解偷透彻

网友:
2楼说得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