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0测温电路~

楼主(2010-10-21):
听说这个电子论坛人气最旺,特来这里请教一个关于PT1000测温电路的问题。如电路图如示,Vtest为AD检测端,R5为PT1000(热敏电阻),温度130度时阻值约为1.5K。但我不明白这个电路图的用意,仅是放大作用还是有比较作用?请好心人指导指导,不胜感激啊!

网友:
起放大作用,把2脚和3脚所采集的电压放大。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但那输出端的电压怎么计算呢?我感觉它好像还有比较的功能。。。所以头痛

网友:
常用的电路,前面电阻桥,后面是比较放大输出。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复。能祥细一点吗?比较值是1K?那放大倍数怎么算呢?谢谢啦

网友(2011-03-15):
电阻桥路,放大器的净输入量有连个桥  臂的平衡决定 貌似是典型应用  了解不深楼下补充

网友:
r1.r2.r3.r5组成电桥,,当rx变化时就会产生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加在运算放大器上放大,然后输出给ad转换,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r4/r3                 uo=(u3-u2)*r4/r3

网友:
电桥应单独供电,最好通过精密稳压器后供电;

网友(2011-11-01):
PT1000测温电路,mark!

网友:
放大倍数 r4/r3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放大作用

网友:
桥路的话 热敏电阻会发烫 我用PT100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想解决办法

网友(2012-07-26):
这里高手多
而且都不藏着,谢谢

网友(2012-10-08):
电桥+放大

网友:
差分放大

网友(2012-11-27):
诚心请教楼主,这个电路您做过实物吗?可行麽~~~

网友(2013-04-29):
是一个电桥电路

网友(2014-01-08):
很好的电路,够简单,成本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