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中头文件中的 位定义是如何实现的 看不明白,

楼主(2010-10-21):
__no_init volatile union
{
  unsigned char P1OUT;  /* Port 1 Output */

  struct
  {
    unsigned char P1OUT_0        : 1;
    unsigned char P1OUT_1        : 1;
    unsigned char P1OUT_2        : 1;
    unsigned char P1OUT_3        : 1;
    unsigned char P1OUT_4        : 1;
    unsigned char P1OUT_5        : 1;
    unsigned char P1OUT_6        : 1;
    unsigned char P1OUT_7        : 1;
  } P1OUT_bit;
} @ 0x0021;

enum {
  P1OUT_0             = 0x0001,
  P1OUT_1             = 0x0002,
  P1OUT_2             = 0x0004,
  P1OUT_3             = 0x0008,
  P1OUT_4             = 0x0010,
  P1OUT_5             = 0x0020,
  P1OUT_6             = 0x0040,
  P1OUT_7             = 0x0080,
};

为什么用P1OUT_bit.P1OUT_0 = 1;这样P1OUT寄存器的第0位就变成1了

网友:
因为该数据结构用的是联合,所以P1OUT_bit和P1OUT共用同一处地址,操作P1OUT_bit,相当于在操作P1OUT寄存器。举个例子,你要将一个long型的变量存到EEPROM中,可以利用联合将其拆解成四个字节的数组,达到简化程序的目的
定义:
union xyz
{
  unsigned long l_Data;
  unsigned char strData[4];
};

union xyz unTest;
unTest.l_Data = 0x12345678;
执行该指令后,如果系统是小端模式的话,会得到如下结果
unTest.strData[0]=0x78
unTest.strData[1]=0x56
unTest.strData[2]=0x34
unTest.strData[3]=0x12

楼主:
那么P1OUT_bit.P1OUT_0的意思就是P1OUT寄存器地址的第0位,这句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unsigned char P1OUT_0        : 1;
    unsigned char P1OUT_1        : 1;
    unsigned char P1OUT_2        : 1;
    unsigned char P1OUT_3        : 1;
    unsigned char P1OUT_4        : 1;
    unsigned char P1OUT_5        : 1;
    unsigned char P1OUT_6        : 1;
    unsigned char P1OUT_7        : 1;

以上分别定义了P1OUT 的八位, 对他们操作意味着对 P1OUT(地址0x0021)的各个位操作。共用体(联合体)中变量占用一个同一个起始地址,共用体的大小为成员中的最大长度的大小。

网友:
求助:
我为什么连续安装两个版本的 IAR ew430 (5.10.1和5.10.6)怎么连个新的工程也建不了总是提示:not a valid project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