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扩展方案,要通过SPI后者I2C外加扩展芯片,弄出2个简易3线制串口,有什么好方案推

楼主(2010-10-21):
串口扩展方案,要通过SPI后者I2C外加扩展芯片,扩出2个简易3线制串口,有什么好方案推荐?
现在好多扩展芯片都是扩展出全功能串口,但我们用不到这些全功能串口,只要出来两个简易串口就行,哪位做过的兄弟,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GM8141/GM8142,SPI to UART

网友:
可以用SC16IS752或者762。。。不错。呵呵。似乎用spi或者iic都可以,一片可以扩两个串口,三线制或者带流控的都行。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呵呵 哥们
直接模拟……
就和模拟SPI一样

楼主:
谢谢兄弟们,尤其是1楼的哥们,太给劲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下UCSU122/UCSU142芯片,28PIN,SPI主接口,2/4/6 chnanel  UART,每通道收发各256bytes FIFO,支持数据广播/loopback回测。还内嵌MODBUS RTU/ASCII  Master/Slave 引擎。
http://www.ulink.com.cn/ds/ucmu6_dat_v410.pdf
http://www.ulink.com.cn/ds/uc1x0_dat_v410.pdf
http://www.ulink.com.cn/ds/ucpu322_dat_v410.pdf
http://www.ulink.com.cn/ds/ucmu2_dat_v410.pdf

网友:
ch432
spi或并口,可扩高速串口,1扩二

网友(2012-11-13):
国腾的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