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3与FPGA的数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现在在处理SAA7113与FPGA的数据通讯的问题。我在nios ii IDE中写了SAA7113配置程序,通过I2C把控制字写入其中,现在正在想法子用FPGA接受其数据,感觉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一整个流程、数据格式(CCIR656 YUV422)如何读取、读行再读场信号、几时开始判断,现在都还无法定论。SAA7113这个片子以前用的比较广泛,不知各位高手能否指点指点是否接触过?最好能有个详细的流程,或者程序之类的。感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如何让vhdl程序在片外的SRAM上运行?这里说的不是在NIOS IDE上LIBRARY的设置,而是从SAA7113采集的数据如何让其存到片外去,一个面阵的CCD采集回来后数据还是挺大的,放在片内占地太大。比如说我们用sopc生成的系统模块框图后,加上PIN脚,对应上硬件连接线,就可以与片外的SRAM相连接;对于我们自己用VHDL写的程序如果想与sopc生成的框图连接,就自己先把语言变成框图然后与生成的系统模块框图对应的PIO连接起来(right?!);那如何解决自己用VHDL写的程序与通过sopc才能接触到的SRAM相连系呢?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如何读取saa7113的8位输出数据?能否再有个具体的流程呢?

网友(2012-06-10):
关注中
LZ已经用nios了,为何不让nios在SDRAM中跑呢 然后你所说的如何接收的问题 等等都很容易的解决了啊
我也正在进行中, 下周调试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