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如何删除别人的PCB文件中的泪滴?

楼主(2010-10-21):
我把别人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放在新建的AD6工程中,但PCB文件不能删除泪滴:

如何删除泪滴呢?

网友:
试试T、T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

网友:
方法一:快捷键U,A
如果不行,请继续往下看
方法二:快捷键T,E;  然后在“所有焊盘”前√,去掉“仅选择对象”的√,然后选择“删除”,然后确定,OK。
如果再不行,请楼下继续……

网友:
泪滴操作是可以逆向的,3楼说的对,在泪滴菜单中有增加泪滴和删除泪滴两个选项的,如附图中所示:

补泪滴菜单选项 (原文件名:泪滴选项.jpg)

网友:
tool -》找楼上的东东

网友:
快捷键就是我在1楼说的T、T了~~
说错了,99se里面是T、T,AD是T、E

网友(2011-02-28):
如果对方是整体复制后加在一个新的PCB中的话,好像就不行了,因为网络关系已经被破坏了!

网友(2013-06-06):
T-->>E---->>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