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用BOOTlopder 加载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入口地址在IAR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2010-10-21):
lm3s8962 用BOOTlopder 加载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入口地址在IAR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的是IAR4.XXX版本的,就在这个文件里bl_link.xcl,里面的-DROMSTART=00000800,其中0X800就是了。
如果用的是IAR5.XXX版本的,就在这个文件里bl_link.icf, 好像是这个:define region FLASH = mem:[from 0x00000000 to 0x0000ffff],其中, 0x00000000 好像就是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了。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0-12-03):
在CONFIG。H中设置,其中的APP_ADDRESS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