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到底比RS485好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10-21):
看了CAN的相关资料后,发现CAN基本上就是解决了多主通讯问题的485,但是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增加了不少!
以前用过485后来转到CAN的朋友请讲一下感受。

网友:
距离远,稳定。

网友:
多主,双工

网友:
CAN节点多时线路配置麻烦,通信线阻抗和容抗都要考虑匹配的问题,不然无法正常通信;而485在这方面要求低很多。

网友:
回复:【2楼】 eworker

多主,双工
-----------------------
双工是错误
CAN 是单工的,2根数据线是基本差分的,和485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2楼】 eworker
多主,双工
-----------------------
双工是错误
can 是单工的,2根数据线是基本差分的,和485差不多

有自动冲突检测机制,从应用层上看,是双工的。

网友:
【5楼】 eworker
有自动冲突检测机制,从应用层上看,是双工的。
-------------------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485程序写的比较好,也是从应用层上看,是双工的。

网友:
CAN的好处多啊,传播距离远,速度快,组网方便,自动仲裁,多主多从,协议很灵活,抗干扰性能好,现在的内置CAN的CPU越来越多,成本也不差那几块钱了。
用CAN用习惯了就没有想用485的想法了。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网友:
CAN是汽车级,485是工业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n是汽车级,485是工业级。

错误的理解,CAN不过是因车上用的多了,但不代表是汽车专业。在化工、机械制造行业不也在使用吗?

CAN与485相比无所谓的级别之分,只有适应的应用范围。
同是串行通讯,但在数据链路层上,CAN远比485容错更严谨。自动仲裁,多主多从这都是CAN的优点,485做不到。两个都不适合大量的数据传输,尤其是CAN,1Mbit/s,除去报文ID需要的消耗,实际的通讯效率很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的通讯距离,总线形式下,CAN的适应能力还不如485吗?
节点配置麻烦在什么地方?

楼主:
在两根总线上传送数据,CAN要增加包头等数据,相对来说通讯效率比较低。

楼主:
现场的应用,客户经常采用星形的布线,而不是标准的布线形式,这种情况下,CAN的适应能力和485的适应能力哪个好点?

网友:
双工,这点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距离远,速率高。

网友:
CAN也是差分,电压低点,省电点吧
CAN有固定的链路层协议,由硬件实现可以实现“多机通讯”仲裁,有优先级,更实时,更稳定。

物理层,不能两个人同时说话。
应用层,可以同时说话,有缓冲,分小包收/发,应该效果像“双功”。

传输距离,不见得比485远吧。
,,而485只有物理层通讯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n节点多时线路配置麻烦,通信线阻抗和容抗都要考虑匹配的问题,不然无法正常通信;而485在这方面要求低很多。

关于通讯线阻抗和容抗的匹配问题,CAN真的不如485吗,资料上说CAN可以传送10KM,而485只有1.5KM?有三十几个节点需要通讯,以前是485方式,现在想改为CAN方式,正犹豫中。。。

网友(2011-07-09):
各有优点吧 看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传输距离,不见得比485远吧。

CAN可以搞非常远,

通信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导纤维。

网友:
can 如果这般复杂,还不如用网络来传,同样远距离,多主机总裁,通信介质自由,通信速度高

网友:
现在总线技术现在好像在工控现场控制这块很热门啊!!  学习中```````

网友:
如果对实时性控制要求高的话,还是485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n 如果这般复杂,还不如用网络来传,同样远距离,多主机总裁,通信介质自由,通信速度高

你的意思是……CAN不是网络?

网友:
CAN和485不能拿通信距离来判定哪个好哪个不好,很多人以为CAN抗干扰和通信距离都比485好,而实践证明,CAN未必比485通信距离远,就4,5百米的距离通信线,485正常通信的波特率可以达到38400bps,而CAN的就只能在20K通信,其他波特率都不能通信,而且CAN会经常出错,如果程序没有作出错处理应对,通信会经常中断甚至瘫痪。CAN的接线配置比较复杂,尤其是多机通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丢包现象,经常出错而自动关闭。485倒好,接线要求低,一般不用去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而且总线不会出错和自动关闭。

    不过CAN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没有分清主从关系或多个主机的时候,485很难应对,而CAN则可以,挂在总线的任何一台设备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发数据给指定的设备,抢占总线的工作由硬件完成,不过这种通信方式会导致CAN经常堵塞而出错,经常会丢包。

网友:
如果不需要多主总线,还是用485吧。

网友:
传输的速率CAN 要不RS485高

网友:
上次一个论高铁的帖子里说,从川崎重工引进的CRH2,车厢间通讯用的是485的

网友:
多主总线,觉得还是can比较好。

网友(2014-02-15):
抛开主机与控制器,CAN的接口芯片和RS485接口芯片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