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硬件问题:电脑保护卡把密码记录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10-21):
坛子里有懂电脑硬件的高手吗?有一个机房里的电脑全是方正商祺n600的台式机,装有还原卡。其中几台的还原卡密码被私自修改,现在无法安装新的软件。将电脑拆开后,发现有一块网卡上有一片eeprom,型号HT27C512,标明是lancard。将其拔掉后,电脑的还原功能就失效了。但是我查后发现这块EEPROM是OTP型的,我有编程器可以读但是不可写。所以还原卡的密码应该是不在HT27C512里的。此外我在网卡上发现有一块93C46。那么密码到底是存在cmos里呢,还是这块93c46里呢?有知道的大侠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存在硬盘里

网友:
fdisk/MBR
试试
这玩意一般都有个通用密码的
设为硬盘启动

网友(2011-08-18):
存在硬盘的特定区域中,常规的操作系统访问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