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参考的1.3版本的原理图中,SPI接口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0-10-21):
在原理图和单板上对应看,SPI就是一个预留的插针。同时看到软件(V0.71h版本)中在mian函数的主函数中,有调用函数SPI_StartTransmitPacket(),而且怀疑是卡尔曼滤波的变量,如下:就是在SPI中进行赋值的

struct str_FromNaviCtrl_Value
{
signed int OsdBar;
signed int Distance;
signed char Kalman_K;
signed char Kalman_MaxDrift;
signed char Kalman_MaxFusion;
};

哪位大拿能够讲解一下这个SPI接口呀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本论坛的酷贴,相信你的问题会解决的.

楼主:
论坛上的贴子我都快看完了,就是没有怎么说这个SPI接口的呀

网友:
SPI是与NAVICtrl通信用的,
FC将NICK ROLL角度发给NAVI,
NAVI把控制命令发送给FC.
看一眼FC的源代码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呀。NAVI是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呀。navi是啥呢

NaviCtrl 导航板.
看一下0.76g以上的FC+NAVICTRL 0.20源码吧
里面有用到SPI口的.

FC板与NAVI板有两个物理上的接口,
10pin(包括一个Uart口和一个I2C)和6pin(spi)的口.
上一下德国人的wiki网站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呀